[嵌入式linux] 控制台里如何能自动依次运行多个程序?

楼主(2008-11-23):
有个演示需要首先运行mplayer放一段视频,在运行madpaly放一段mp3,最后运行minigui演示程序。

需要演示者上电开机就可以自动运行,不用任何操作。

我尝试写了个脚本文件

./mplayer x.avi

./madplay x.mp3

./minguiexe

结果mplayer运行完毕后可以相应madplya的程序

madplay放完mp3无法自动退出,需要在控制台输入ctrl+C才行,这样我脚本的最后一个minigui也无法运行了。

请问下有解决方法吗?

还有比如我先运行minigui例程,能延时个1分钟后再运行其他程序吗?

网友A:
使用exec呢。。。

网友B:
后面加上 &

网友C:
脚本没错,mplayer没用对

./mplayer x.avi
没有正常返回,则说明mplayer程序没有正常退出;你应该加些调用参数,让mplayer放完x.avi后自行关闭。

网友D:
re

你的脚本的方法是可以的,
老王 你的方法是同时运行  人家是挨个顺序运行

网友E:
........

shell 脚本没学好吧....

最简单的用 && 把三个命令连接起来....

建议详细的看看shell脚本教程(MIT等大学的网站上有...用英文google)

网友B:
挨个运行就是两个&&,ls说的对

只能说明ls太懒,太笨。
不看书,不上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