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cygwin和arm-elf-gcc同时安装而后者不能正常使用的问题

楼主(2008-12-01):
之前我装了个arm-elf-gcc4.2.2,用起来没有问题。

后想简单的熟悉一下linux,就装了个最新的cygwin,发现cygwin中arm-elf-gcc不能运行,就卸载了arm-elf-gcc重新安装,并过程中有个选项是关于“cygwin1.dll”,意思是如果装了cygwin就不用插入这个,否则不用插入,所以就没有选这项。
安装完之后,在cygwin中运行arm-elf-gcc没有什么问题,但在cmd.exe运行就有问题,说cygwin1.dll没有启动,我的Keil3用的arm-elf-gcc,使用的时候arm-elf-objcopy不能运行。

如果安装arm-elf-gcc时选择插入cygwin1,Keil3的运行就没有问题,但cygwin下arm-elf-gcc就不能运行了。

不知道是不是这两个的cygwin1.dll版本不同的问题,看了cygwin比arm-elf-gcc的cygwin1.dll版本高一些。如果是的话,怎么处理?是不是得安装同一cygwin1.dll版本的arm-elf-gcc和cygwin,但这两个不会是保持同步更新的吧(只是猜测)。

网友A:
还是不建议用cygwin

毕竟不是很兼容,小问题会比较多
可以考虑用虚拟机(vmware或别的)安装linux

或直接使用linux,这样开始艰难些,熟悉之后就好

楼主:
现在就是图方便,想简单的熟悉一下。

现在使用的是个有点过时的本本,装个vmware或linux都不太现实。

楼主:
没有人这么搞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