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对bootloader的一些迷惑

楼主(2008-12-05):
我以前使用的ucos操作系统,刚刚开始学习linux,现在从uboot开始学起,我的板子配置:s3c2440+64M nandflash+64M sdram+2M norflash+dm9000.这就是主要的配置了。
1.uboot启动以后通过网口或者串口下载linux内核,是烧写到nandflash中的吧,但是我没有找到uboot里面支持nandflash的代码,所以比较迷茫。
2.目前uboot是烧写到norflash中去了,能否把uboot烧写到nandflash中去啊?
3.网上很多人都说启动uboot时是关闭mmu的,但是我看源码发现mmu是打开的啊?
4.uboot在烧写nandflash的时候使用的是什么坏块策略?

本人不懂,自学的,有些很简单的问题可能闹不明白,希望大家指教,见笑了!

网友A:
我来说说

1.uboot启动以后通过网口或者串口下载linux内核,是烧写到nandflash中的吧,但是我没有找到uboot里面支持nandflash的代码,所以比较迷茫。

需要自己写代码支持nandflash,网上这方面**很多。

2.目前uboot是烧写到norflash中去了,能否把uboot烧写到nandflash中去啊?
现在很多都是写到nand flash去的。

3.网上很多人都说启动uboot时是关闭mmu的,但是我看源码发现mmu是打开的啊?
当然是关闭啊,看start.S。

4.uboot在烧写nandflash的时候使用的是什么坏块策略?

很多都没有使用坏块策略,可以看看yaffs2中是如何使用坏块策略的。一般的坏块策略是ECC

网友B(2012-09-16):
呵呵,基本只能凑热闹。。。。。。

网友C:
目前Uboot也有很多版本了,很多芯片原厂给过来的都是直接NAND的

网友D:
1.uboot启动以后通过网口或者串口下载linux内核,是烧写到nandflash中的吧,但是我没有找到uboot里面支持nandflash的代码,所以比较迷茫。

需要自己写代码支持nandflash,网上这方面**很多。(这方面的资料可以参考相关开发板的驱动进行修改移植)

2.目前uboot是烧写到norflash中去了,能否把uboot烧写到nandflash中去啊?
现在很多都是写到nand flash去的。(烧写到NOR和NAND都可以,需要自己修改启动代码.s和连接文件.ld)

3.网上很多人都说启动uboot时是关闭mmu的,但是我看源码发现mmu是打开的啊?
当然是关闭啊,看start.S。(uboot启动时需要关闭mmu,否则无**确加载程序,具体情况请百度。需要自行在启动文件中关闭)

4.uboot在烧写nandflash的时候使用的是什么坏块策略?

很多都没有使用坏块策略,可以看看yaffs2中是如何使用坏块策略的。一般的坏块策略是ECC(如果FLASH品质较高,而且对系统的的要求不是很高的话可以不使用坏块策略。若使用坏块策略,可以参考nand.c)

网友E(2012-10-20):
高手很多啊,学习了

网友F:
一般不要用串口下载uboot,那样会很慢,因为波特率我们一般设置的是115200,也就是说一秒钟发送的数据只有115200个字节,下载uboot会很慢。本人觉得自己写代码支持nand flash对于新手来说比较难,最好的方法是找一块与你开发板,里面用的flash型号和你所用的型号一致,直接移植过来就ok了。还有uboot的移植,一般需要改几个地方,一个是网口,另外一个就是flash了,比如flash的大小啊,地址啊之类的在板文件里改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