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串口接收(8O1,raw mode)0x0C都变成了0x0A

楼主(2008-12-21):
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有人说linux不支持8O1这种数据格式,但我去掉了抽取最高位选项后其它数据都正常
我用的是2.6.24和2.6.27的核,在x86和ARM下都一样,会出这个问题

网友A:
同ioctl设置串口传输参数

具体咋设,俺也不知道。

楼主:
谢谢wangkj

今天到处搜索也没找到相关的解决方法
明天把我的串口设置贴出来,麻烦各位给看看.

网友A:
不行你就看内核源码中的设置,肯定是可以的。

我们原来也碰到过这个问题。我没管,不是俺的责任。
要搜的话,找英文,中文的不灵。

楼主:
程序中的红字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网友A:
我是凭着感觉猜的。

lz厚道,解决了问题贴出来,支持一个,
版主给个裤衩吧。
这类串口问题,应该很有很多人碰到的。

楼主:
我认为依靠大家帮助解决的问题结果应该共享

这是应该的,不然以后谁还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