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在嵌入式linux多线程编程中如何对串口数据进行实时高效处理

楼主(2008-12-28):
通常在嵌入式linux中用到多个串口,在接收串口数据帧做处理时,如何才能做到快速高效呢,
我是这样写的,感觉像是查询
int res = 0;
int ret = 0;
int i;
unsigned char flag=0;
unsigned int counts = 0;
while ((res=read(fd, &data[0], 1))>0) {
  counts++;
  if (counts > 100) break;
  if (data[0] == HEAD) {
    ret=read(fd, &data[1], 1);
    if (ret <= 0) break;
    ret=read(fd, &data[2], 1);
    if (ret <= 0) break;
    if (data[2] >50) continue;//数据帧长度字节;防止缓冲区溢出
    for (i=0;i<data[2]+2;i++) {
      ret=read(fd, &data[3+i], 1);
      if (ret <= 0) break;
    }
    if (crc16(0, &data[1], data[2]+4)) continue;
    else return data[2];//数据帧校验正确,返回
   } else continue;
}
//    if (res < 0 || ret < 0) return 1;
    return flag;//无有效数据帧

有没有比这更有效的方法接收数据帧啊?
谢谢

网友A:
很不理解为什么一个一个的read

 ret=read(fd, &data[3+i], 1);

不能
 ret=read(fd, &data[3+i], N);????

很多判断可以省去。。。

网友B:
多个串口接收应该用select函数

如果不在乎多点开销,每个串口用一个线程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