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问一个verilog的模块调用问题

楼主(2008-12-30):
在模块调用的时候,往往加上#(...)这样的东西,请问是做什么用的。

如调用模块add时使用这样的语句:

add #(`PARAMETER)add1

其中PARAMETER是调用add的上层模块中定义的一个参数。

请高手解释。

网友A(2009-02-12):
..

PARAMETER确实是一个调用add模块的上层模块定义的一个参数
但是 这个值是传递给add模块中定义的第一个参数的
也就是 add模块中定义的
parameter xxx=1;(举例)中的xxx

在不传递这个参数时 add模块中的第一个参数使用模块中的默认值1
否则使用传递进来的PARAMETER值

我不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