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如何改变Linux控制台输出?

楼主(2009-01-05):
我使用的板子是at91sam9260,我想讲linux的控制台转到usart0上。
u-boot实现这个功能比较简单,通过修改at91sam9260ek.h即可;
linux kernel修改uncompress.h也可以将解压信息修改到usart0;
接下来串口信息可以修改bootargs的console参数;
但是进入linux之后的控制台信息在哪个部分修改?我觉得应该在根文件系统里,但是不知道在哪里,有谁知道不胜感激?

网友A:
应该在board_at91sam9260ek.c

或是at91sam9260ek_devices.c里改吧?
ATMEL的驱动程序里有一个控制台输出的映射结构
默认情况下只有DEBUG串口可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