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 网络设备加载问题

楼主(2009-01-17):
我们用的是LINUX-2.4.27的内核,用的AT91RM9200的CPU。其中一个是9200自带的外加一片DM9161物理层芯片,还有一个是扩展的网口,用的是DM9000A。9200的网口是编译进内核的,DM9000A的驱动是作为模块加载的。现在出现一个问题,跟PC PING 的时候,只有关闭一个网口才可以,不知道为什么。请大家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A:
设置的可能性最大

,软件错误的可能也有。硬件的错误也不能完全排除。
你写这么简单,有奖猜谜呀???

网友B:
软件可能性更大

DM9000A 的驱动是动态加载的。DM9161是编译进内核的。当操作系统跑起来后,我才把DM9000A的驱动加载进去。加载后,通过配置iP地址后,可以通过命令ifconfig 可以看见这两个网口的信息。我通过ping命令去ping计算机,只有编译进内核的网口eth0可以ping通。而DM9000A接口始终ping不通。后来,我把eth0给关闭了,DM9000A就可以和计算机ping通了,可是再打开eth0,eth0又ping不通计算机了。我就又把DM9000a的网口给关了,eth0又可以ping通计算机了。我觉得硬件应该没问题,可能是软件原因吧,为什么只可以启用一个网口。

网友B:
关于设置问题

我想问问你所说的设置是什么?刚刚接触网络驱动,好些不明白,请多指教

网友A:
建议你看看linux网络配置

这是可能性最大的。

网友A:
到书店买本linux的书,好好看看。

尤其是网络管理方面的。

网友C(2013-06-05):
我公司是DAVICOM正规代理商,有原厂技术支持,关于DM9000和DM9161技术方面的具体技术问题可以来信来电我们将详细为您解答联络

方式:mike.lee@qftek.com.cn 电话:18929384326   李生

网友D(2013-09-26):
DAVICOM 芯片bug太多,发热,复位不稳定,运行过程中掉线。最基本的2KV静电都可以搞死,实际使用存在很大的隐患。

SMSC MICROCHIP WIZNET  MICREL 可选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