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编译出现:ld: cannot find -licamrm

楼主(2009-03-05):
在编译的时候提示:
/gcc-3.4.4-glibc-2.3.6/bin/../lib/gcc/arm-linux/3.4.4/../../../../arm-linux/bin/ld: cannot find -licamrm
collect2: ld returned 1 exit status
make: *** [jcgiinfo.cgi] 错误 1
[root@localhost jcgi]# exit
哪位大侠能告知怎么回事,多谢!

网友A:
名字叫icamrm的库未找到。

上网搜索一下此库,下载后把.h 和 .lib 安装到工具链的include和lib下即可。

网友B:
什么库啊?

搜搜 libicamrm.so

没google到这是什么库。看看是不是打错了。(像摄像头驱动啊)

楼主:
这是一个网络摄像机项目的cgi代码的一部分

makefile.am内容如下:
if DEBUG
DEBUGFLAG=-O0 -DDEBUG -g
DEBUGFLAG=-O2
endif

BUILDPF = __POSIX__

AM_CFLAGS = -I../common -I./libcgi -D$(BUILDARCH) -D$(BUILDPF) $(DEBUGFLAG)
AM_CXXFLAGS = $(AM_CFLAGS)
AM_LDFLAGS =

libcgidir = /usr/lib
libcgi_includedir = /usr/local/icam/include
libcgi_include_HEADERS = ./libcgi/cgi-lib.h
                         ./libcgi/cgi-priv.h
                         ./libcgi/html-lib.h
                         ./libcgi/list-lib.h
libcgi_LIBRARIES = libcgi.a
libcgi_a_SOURCES = ./libcgi/cgi-lib.h
                   ./libcgi/cgi-priv.h
                   ./libcgi/html-lib.h
                   ./libcgi/list-lib.c
                   ./libcgi/cgi-lib.c
                   ./libcgi/html-lib.c
                   ./libcgi/list-lib.h
# Main Program
bin_PROGRAMS = jcgiinfo.cgi jcginetwork.cgi jcgisecurity.cgi jcgitool.cgi jcgivideo.cgi jcginetaddr.cgi

#jcgiinfo.cgi
jcgiinfo_cgi_SOURCES = ./jcgiinfo.c

if GENLINUX
jcgiinfo_cgi_SOURCES += ../common/hw_lib_pc.cpp
endif

jcgiinfo_cgi_LDADD = libcgi.a -L../build -licamrm
jcgiinfo_cgi_CFLAGS = $(AM_CFLAGS)
jcgiinfo_cgi_CXXFLAGS = $(AM_CXXFLAGS)
jcgiinfo_cgi_LDFLAGS = -lrt -lpthread

if ARMLINUX
jcgiinfo_cgi_LDADD += -L../common/lib/armlinux/ -luserdev
#pc linux
endif

#jcginetwork.cgi
jcginetwork_cgi_SOURCES = ./jcginetwork.c

if GENLINUX
jcginetwork_cgi_SOURCES += ../common/hw_lib_pc.cpp
endif

jcginetwork_cgi_LDADD = libcgi.a -L../build -licamrm
jcginetwork_cgi_CFLAGS = $(AM_CFLAGS)
jcginetwork_cgi_CXXFLAGS = $(AM_CXXFLAGS)
jcginetwork_cgi_LDFLAGS = -lrt -lpthread

if ARMLINUX
jcginetwork_cgi_LDADD += -L../common/lib/armlinux/ -luserdev
#pc linux
endif

#jcgisecurity.cgi
jcgisecurity_cgi_SOURCES = ./jcgisecurity.c

if GENLINUX
jcgisecurity_cgi_SOURCES += ../common/hw_lib_pc.cpp
endif

jcgisecurity_cgi_LDADD = libcgi.a -L../build -licamrm
jcgisecurity_cgi_CFLAGS = $(AM_CFLAGS)
jcgisecurity_cgi_CXXFLAGS = $(AM_CXXFLAGS)
jcgisecurity_cgi_LDFLAGS = -lrt -lpthread

if ARMLINUX
jcgisecurity_cgi_LDADD += -L../common/lib/armlinux/ -luserdev
#pc linux
endif

#jcgitool.cgi
jcgitool_cgi_SOURCES = ./jcgitool.c

if GENLINUX
jcgitool_cgi_SOURCES += ../common/hw_lib_pc.cpp
endif

jcgitool_cgi_LDADD = libcgi.a -L../build -licamrm
jcgitool_cgi_CFLAGS = $(AM_CFLAGS)
jcgitool_cgi_CXXFLAGS = $(AM_CXXFLAGS)
jcgitool_cgi_LDFLAGS = -lrt -lpthread

if ARMLINUX
jcgitool_cgi_LDADD += -L../common/lib/armlinux/ -luserdev
#pc linux
endif

#jcgivideo.cgi
jcgivideo_cgi_SOURCES = ./jcgivideo.c

if GENLINUX
jcgivideo_cgi_SOURCES += ../common/hw_lib_pc.cpp
endif

jcgivideo_cgi_LDADD = libcgi.a -L../build -licamrm
jcgivideo_cgi_CFLAGS = $(AM_CFLAGS)
jcgivideo_cgi_CXXFLAGS = $(AM_CXXFLAGS)
jcgivideo_cgi_LDFLAGS = -lrt -lpthread

if ARMLINUX
jcgivideo_cgi_LDADD += -L../common/lib/armlinux/ -luserdev
#pc linux
endif

#jcginetaddr.cgi
jcginetaddr_cgi_SOURCES = ./jcginetaddr.c

if GENLINUX
jcginetaddr_cgi_SOURCES += ../common/hw_lib_pc.cpp
endif

jcginetaddr_cgi_LDADD = libcgi.a -L../build -licamrm
jcginetaddr_cgi_CFLAGS = $(AM_CFLAGS)
jcginetaddr_cgi_CXXFLAGS = $(AM_CXXFLAGS)
jcginetaddr_cgi_LDFLAGS = -lrt -lpthread

if ARMLINUX
jcginetaddr_cgi_LDADD += -L../common/lib/armlinux/ -luserdev
#pc linux
endif

在文件里找不到有licamrm文件的存在,我也不清楚licamrm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