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教MAKEFILE命令

楼主(2009-03-13):
1、foo.o : foo.c defs.h       # foo模块
       cc -c -g foo.c

2、prog1 : prog1.o utils.o
       cc -o prog1 prog1.o utils.o

请问:为什么2中的command比1中的command多了一个跟目标一样的东西(prog1)

本人在学习交叉编译,所以对UNIX不太清楚,是生成.o就不需要,生成可执行目标就必须多个(prog1)吗

谢谢扫盲

楼主:
问题2

littleoutput : text.g
        generate text.g -little > littleoutput
请问:其中的">"是什么意思

楼主:
问题3

foo.o : foo.c
      $(CC) -c $(CFLAGS) foo.c -o foo.o

为什么命令的最后还有个- o foo.o

谢谢扫盲

网友A:
提示

1楼的我也不知道

2楼的查shell工具教材
3楼的查GCC工具书

网友:
基本知识

Makefile的依赖与执行,你连GCC基本的用法都不懂。
-o XX是生成目标文件
>是输出重定向
如果选择-c命令行,没有指定输出文件,会输出XX.o
如果是链接,没有指定输出文件会输出a.out

网友B:
学一下makefile,这是必须要学的

学一下makefile,这是必须要学的

网友C:
^^^^^^^^^^^^^^^^^^^^^

和5楼的一样
这种问题   基础知识呀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有时间我去查查书,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