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笔记090317-假nand坏块

楼主(2009-03-17):
3月17日
假nand坏块

前两天虽然nand搞到可以用,但是每次启动还是打出一联串的bad block信息,要不是这些号码都连着,还真以为nand就是一个特别容易出问题的垃圾,要么就是优龙用次品把我坑了。
记得第一次挂文件系统挂的是jffs2,卡了一会儿的时候,我以为死机,重新reset了,后面又测试yaffs2那些东西,可能第一次做nand初始化的时候把ECC的标记搞乱了。后面再怎么用flash_eraseall都不能把这些坏块的标记擦除,进而重新扫描整个nand了,因为看起来flash_eraseall首先就跳过了这些坏块。
翻datasheet,了解了下ECC。
查linux源代码,没全部看明白。
找“低级格式化”工具,没找到。
因为自己的u-boot还没去实现nand操作,只能老老实实把自己整的u-boot擦掉,换上优龙原配的bios。
几个erase擦满全部nand,然后继续烧录自己的u-boot上nor flash。
这里确定两个.config参数:
1.YAFFS2我是没去选的,老老实实用linux原配的jffs2
2.2410的硬件ECC我是开着的
再进入linux,这次一个坏块也没报,flash_eraseall后,mount –t jffs2后,读写测试后reset。
还是一个坏块没有。
——看来前面报的坏块都是假的。

网友A:
。。。。

千万别乱擦。
坏块可能是芯片厂家出厂时候标的,也可能是程序误标的。

厂家标的坏块并不代表不能用,只是用起来会不稳定而已。

nand肯定是越用越少的。

楼主:
请教

linux应该会从读写/格式化中发现不稳定,并标记之吧?

网友B:
我前两天也出现这样的问题,用vivi解决了!

网友B:
nand flash可以擦写100万次!

我就不信自己学习要擦写代码100万次!
所以,一般情况下,擦写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2楼的观点是正确的

全芯片擦除简直误国误民!

NAND的坏块会呈现不稳定性.例如这次读写是好的BLOCK,可能下次读写的时候就是坏的了.

简单的比喻,就像一个神经病,他肯定也不是24小时都疯疯癫癫的,有可能你看到他的时候他表现非常正常,但不代表下一时刻他就正常了.

NAND的坏块在不同温度不同电压下也表现不同.

NAND出厂的时候厂家把芯片在各种恶劣的环境了进行了全面的测试并标记,当你重新格式化的时候,你必须保存这些标记,否则有可能你写入的时候正常,结果读出来的时候就不正常了.

LINUX对坏区的处理并不优秀,因为这不是他的重点.

ECC只是对数据的正确与否进行一个简单的评测,这种评测不是很全面.

NAND FLASH的100万次擦写是针对无缺陷的BLOCK而言的,但没有任何方法保证某一BLOCK是否真的无缺陷,不要对它期待过高.

记住整个NAND芯片,只要1个BYTE出错,你的系统就有可能崩溃,意味着你的整个产品从此报废.

楼主:
谢谢楼上的,大开眼界了

开始的时候64M有20个坏块,每次都报警告很烦
看来产品还是要少用nand阿

网友D:
100万还是100K?

手册上是这么说的:
Even the write-intensive systems can take advantage of the K9T1G08U0M′s extended reliability of 100K program/
erase cycles by providing ECC(Error Correcting Code) with real time mapping-out algorithm.
看来达到100K的擦/写循环也是有前提条件的。

网友E:
那那些假坏块怎么处理?

我的也出现过,而且是10M以上的坏块提示?那个提示大家可想而知有多长了吧!正常信息都看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