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嵌入式linux开发环境?

楼主(2009-03-18):
问个问题,嵌入式linux开发时,PC的操作系统必须也是linux么?还是windows就可以?

网友A:
看你写什么东西了,驱动的话需要交叉编译,应用程序windows就可以了

网友B:
意见

如果你的板子上的操作系统是Linux,极力推荐你必须使用Linux开发工具!

网友C:
搞个linux服务器,ssh终端下写程序也行

不过没什么意思…
直接linux就行了,多学点,多玩玩……

网友B:
的确是这样的

网友D:
linux开发,肯定是要linux操作系统

你可以用虚拟机装个linux,其实linux和windows两个都有必要要

网友E(2012-04-12):
都可以,只不过你最终还是要熟悉linux的,所以不如直接搞linux下编写。

网友F(2013-01-28):
最好的方案是强劲的电脑+windows中的linux!纯linux极度不方便!

纯linux还行吧,就是要多折腾几下!

网友F:
很多软件厂商只提供windows工具,如QQ,在linux下就很麻烦

网友G:
现在51单片机都可以在linux下玩了

网友H:
莫衷一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