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请问,内核如何加载的?

楼主(2009-03-19):
关于bootloader的问题

比如一个芯片,如S3C2410,配置有16M NAND FLASH,64M SDRAM.采用linux操作系统,则需要在上电、复位时将 操作系统内核加载到 SDRAM中去?
请问,这个过程是如何详细实现的?

网友A:
大致就是bootloader先初始化一个可运行环境

然后将kernel从flash   COPY  到SDRAM中,然后跳到SDRAM中kernel开始的地方去,跳过来后,执行全就从bootloader转移到kernel了,后边就是kernel的运行了,就这样完成kernel加载的

网友B:
跟计算机上的启动过程一样

大体如LS描述。

都差不多拉,

细节差很多。。。

网友A:
呵呵,是啊,细节太多了

也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能说清楚的

网友A:
而且我现在也说不全清

楼主:
hh,多谢啦

kernel从flash   COPY  到SDRAM中

我想知道,这个过程是实现的?
是通过在 startup 启动文件里编写程序实现的?还是通过 分散加载文件是实现的?

请帮忙回答一个,哈哈,谢啦

网友A:
整个内核映像,还有什么分散文件加载?

就是直接数据拷贝

楼主:
hh

是不是在boot loader 中,添加一段代码,直接把映像copy到 SDRAM中去?

网友C:
看看u-boot代码吧,不大,会然你受益匪浅的

不用加代码,本身就有…

网友B:
看linux0.01也行

看看grub等也行,

实际上在linux下解决问题多了自然就明白了。。。。

想速成确实有点。。。。

网友D:
整个内核映像,还有什么分散文件加载?

文件分散加载技术,是复杂的映像加载管理文件,NAND FLASH的启动引导还只是分散加载文件的一部分呢。

网友B:
文件分散加载技术???

这个也有专用名词啊。。。。。

那内核接口那个结构体叫啥技术啊。

是不是内核和lib驱动之间的加载关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