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关于framebuffer与DMA若干问题

楼主(2009-03-24):
最近想在linux Framebuffer 机制上移植一全彩LED显示驱动,通过修改Fbmem.c->s3c2410fb.c 这一底层操作文件,实现显存数据通过DMA送往外部FPGA!
我的思路:把我外部FPAG当成LED扫描控制器,修改现有S3C2410 LCD控制器底层操作函数如S3C2410FB.C,是我的LINUX应用程序还是能通过FRAMEBUFFER来实现对底层LED显示屏硬件操作。

问题关键:framebuffer,内存映射,DMA

疑问:linux2.4 和2.6版本的framebuffer 源程序模块结构有差异。

网友:
不懂意思

做为FrameBuffer是利用了ioremap进行映射的,只有连续内存空间才可进行。

网友A:
lz思路完全正确,只是,能力差,应该很难做到。

楼主:
目前方案,FPGA直接接收LCD数据,并做格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