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i2c配置相同的话,可以接两个地址相同的器件吗?

楼主(2009-03-28):
请问各位前辈,
     两个相同的片子,需要完全相同的i2c配置,可以不经过切换芯片接在同一个主机上吗?谢谢!

网友A:
re

硬件别的是否有要求,不是很清楚

若是要通过i2c接到同一主机,那你需要所接从设备地址不一样(若是一样会发生什么,没测试过)
具体如何让从设备地址不一样,参照datashe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