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如何提高linux的实时性以便适合工控需要

楼主(2009-03-28):
(无正文)

网友A:
linux也可以实时

就是在内核里面写程序,关键处理利用中断。这和单片机没啥区别。
唯一要求的就是,吧内核中处理结果送出,需要的数据送入。

网友B:
可以用rtLinux

rtLinux作为Linux的一个process运行,里面可以create一些自己的thread,并且handle了整个的task schedule。这样大大提高了real time的performance,和vxWorks能够抗衡。不妨一试。

网友A:
ls的假洋鬼子,说的很对。

网友B:
一些补充

rtLinux很容易学,很多系统调用只是在前面加了rtl前缀而已。如sched_yield对应的就是rtl_sched_yield。
vxWorks主要麻烦的是那个BSP,而且函数名还很别扭,如intConnect/intLock这样的函数,和Unix或Microsoft的coding style都不一样。
Tornado编译慢的问题,其实有解决方案,就是下载一个版本比较高(具体忘记了)的一个Windows下的make程序替代Tornado 5.5.1自带的那个make,并且make的时候加-j*参数,*是数字,代表并行编译的线程数。这样可以大大加快编译。因为编译时占CPU并不高,很多时间用在I/O操作上了,因此,并行编译能够榨干CPU的最后一滴performance。经验上来说,用-j8大致能提高两倍的编译速度。用更多的并行线程占用memory过多,不推荐。但是,这样的方法是不被Windriver官方认可的,一旦有问题他们不提供相关支持,所以,段位没有到一定的程度最好不要用。
非常感谢wangkj兄弟的支持!

网友C(2014-01-23):
建议关注rt-thread新增的半虚拟功能,即在一个核上同时运行一个rtos和linux,强实时应用使用rt-thread处理,linux处理其他应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建议关注rt-thread新增的半虚拟功能,即在一个核上同时运行一个rtos和linux,强实时应用使用rt-thread处理 ...

听不懂。

网友E:
Linux还要提高?我还觉得现在的实时性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