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地址分布问题

楼主(2009-04-29):
请问ARM+linux系统中,u-boot、系统内核和文件系统这三者在nor flash中的起始地址分别是什么?从flash拷贝到sdram后的起始地址又是多少?在哪里可以设置?谢谢

网友A:
地址分布

这是个很直接的问题 却没有很直接的答案。。。
nor 没有那么大的尺寸的
S3C2440 一般是将uboot放在 nor中 拷贝到33F80000
内核放在nand中  拷贝到30008000中 虚拟地址C000000开始
源程序默认 一般不要改动
文件系统放在nand中 并对nand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