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 下如何保护自己的程序不被盗版

楼主(2009-05-08):
(无正文)

网友A:
比较困难

1, 静态编译。只用kernel调用。

2, 创新的验证机制

3, 在程序的多个位置进行判定(原子程序防盗版)

4, 加壳等。。。。不过貌似没见过linux下有加壳工具。

最后,告诉你:
hack is a no endless war.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你只能让你的程序更加难被盗版而已。

尽量开放源码,然后依附硬件赚钱。这才是解决问题之根本。

如果你只卖软件....----------------那你来21ic干吗????

网友B:
开源就不怕被盗了……

程序复杂的话,即使你开了…别人也不知道怎么用
几MB大的软件,谁有病去看源代码分析?
更不可能看反汇编……

再说了,到底多么牛的软件

网友C:
GNU

呵呵,linux下写的GNU发布哈,应该也不是从头到尾的原创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