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用make编译驱动出现有些头文件找不到怎么解决?

楼主(2009-05-08):
具体的例子可以看看压缩包,我弄的makefile和linux驱动里的一个例子。
其中连stdio.h都说没有,我一开始用Ubuntu不行,以为是系统的问题,换了个centos还是不行,好可怜啊。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95/200958112116487.rar

网友A:
...../lib/modules/$(shell uname -r)/build

 gcc -o asyncmonitor asyncmonitor.c

成功....

makefile指定了个路径,里边是内核源码。。。。。

下次自己先查查输出

楼主:
如果要make的话,要怎么做呢

我也尝试过gcc -o asyncmonitor asyncmonitor.c ,也是可以成功的,
不过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不能make了,如果要make的话,要怎么做呢?

网友A:
/lib/modules/$(shell uname -r)/build

查查makefile每句的意思就知道了。

先看看基础知识

网友B:
makefile

makefile没写好可能

网友C:
re

你的makefile是驱动的makefile,而你asyncmonitor.c 是应用程序

驱动和应用程序的#include 是不一样的

楼主:
晕晕

re

你的makefile是驱动的makefile,而你asyncmonitor.c 是应用程序

驱动和应用程序的#include 是不一样的

可能是这样吧,我下次再试试,Linux都被我卸了,我以为是发行版本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