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求达人,linux开发流程

楼主(2009-05-12):
刚开始学嵌入式开发,请达人帮忙指点一下,谢谢了,linux具体开发是什么流程,开发环境是什么?需要在PC上装linux编译写好的嵌入式的linux么?如果要写一个嵌入式的应用程序,是把整个嵌入式的linux编译一遍还是怎么样?谢谢

网友A:
最好的方法就是查资料。要装一个Linux系统

网友B(2009-06-21):
LS的应该对linux开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C:
开发流程

1, 看看硬件datasheet。
2, 了解下内核构架
3, 写写驱动。(交叉编译很套路化)
4, 编译调试。

不断的google

网友D:
embeded linux的应用程序和驱动开发,不完全一样

应用程序相对于内核来说是独立的,代码写好了,把makefile写好,执行make,编译结果放到你的目标板上去就行了。简单来说是这样,中间包括很多细节问题,系统调用的API,库函数的使用,库的使用等等

驱动开发跟内核直接相关,不过也可以使用module的形式,测试期间一般用module,不用每次修改都编译内核。测试好了可以静态编译到内核里边。如果作产品的话,驱动一般也用module形式,因为你不可能出了更新,就让客户去刷机,这样有些客户估计会崩溃而弃用你们的产品或者方案。module和静态编译到内核有规定的套路,照章办事就OK了

其实这些套路都是死的,作过几次熟悉后就会了,关键是在硬件的使用上下功夫,如果硬件都没弄透,写不出什么好驱动来。

还有就是C的功底了

网友E:
买块开发板,自己折腾一下

网友F:
流程

先找一本LINUX编程的书看一下,然后再做系统移植,再测试几个驱动,增加点感性认识,最后看内核

网友G:
是呀要不买块开发板自己试试,

是呀要不买块开发板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