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如何加快linux 启动速度 越快越好

楼主(2009-05-25):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实际上也比较复杂

你那个linux启动速度很慢么?大于1min算慢。

有个bootchart你可以用用看看瓶颈在哪。

真想优化,从内核开始,先把initrd镜像去掉。

网友B:
re

1、重新编译内核,去掉不需要的模块;
2、把无用的启动项和应用都去掉;
3、在filesystem上多下功夫;

网友C:
要具体分析

1,bootloader加载和解压内核的部分,这个比较耗时间
2,系统初始化的时间
你可以去看看blackfin linux上一篇**,有讲到

网友D:
把所有的驱动,包括文件系统,都编译成模块

启动后,手工加载需要的模块

哈哈,这样绝对可以保证启动速度

网友D:
现在的FEDORA启动速度已经算快的了

FEDORA8,我的机器上启动也就将近30秒的样子

FEDORA10更快一点

新版本的FEDORA据说会进一步提升启动速度,LZ不妨试试

网友A(2009-06-26):
我的也就20s

dmsg看看一般大于20s后都是服务。

800M的CPU会到30s左右。

去掉X的话,一般台式机10s内,高档的嵌入式系统也不会超过30s

用dmsg看具体数字

[]里的是秒数

网友E:
ext4 20S可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