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怎么杀掉线程

楼主(2009-05-30):
请问:1、linux内核起来以后,能不能知道有多少线程在运行?
2、线程起来以后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杀掉指定的线程?

网友A:
没想过

应该能看。

是不是LZ想做病毒啊。

去linuxsir或chinaunix问问吧。

知道了回来说一下。

网友B:
ps看进程,kill杀掉

网友C:
re

是进程 不是线程
PS,kill -9 ID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