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busybox疑难杂症 求救!!

楼主(2009-06-28):
# ls
bin         helloworld  lost+found  root        tmp
dev         lib         mnt         sbin        usr
etc         linuxrc     proc        sys
# helloworld
-/bin/sh: helloworld: not found
# ./helloworld
-/bin/sh: ./helloworld: not found
如上
busybox 1.14.2 静态链接,helloworld是可拟行文件,我另外下载了一个动态链接编译好的busybox,可以执行helloworld。可是我编译的这个就是死活不行,改文件名,移动目录都不行!!

网友A:
re

对于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若确定是动态链接,则基本可以确认是所使用的编译器库版本与rootfs中的库的不一致导致的

一个良好的习惯:确保使用的编译器与rootfs中库版本一致。同时,对于busybox,建议使用静态编译(strip后,应该才9百多k)
这样的话,出现问题,首先可确定不是busybox的问题。

网友B:
你这个hello world是静态还是动态?

楼主:
如果是链接出问题,那也不会报 not found吧?

楼主:
问题已解决,多谢

二楼给了很重要的提示.
因为我的busybox是静态链接的所以没向,没向板子里面copy动态库,helloworld是默认编译,gcc在默认编译下是动态链接标准库的,我将gcc的动态标准库copy到板子上就正常了.
但是在这里不得不鄙视一下gcc和linux
1.找不到动态库居然只提示;"not found",纯粹误导用户
2.gcc -static指定静态链接情况下一个简单的printf()居然编译出来50M的可执行文件!我分析了一下目标文件发现,gcc把其它没有用到的函数全给链接进来了!!这是为什么?!我用的是glibc

网友C:
.............

你用的啥系统啊???
.gcc -static指定静态链接情况下一个简单的printf()居然编译出来50M的可执行文件!

网友D:
hello如果静态编译的话,应该相当的不小吧

哈哈,没有静态编译过

待会试试看

网友C:
我静态编译过很多东西也没这么大过

$ ldd test
    not a dynamic executable
$ ls -al
-rwxr-xr-x 1 industry industry 574060 2009-06-29 12:30 test

这个才500多KB

网友E:
我看错了,是500k

不过我认为500K那也是不对头

网友C:
500k正常

建议LZ学习下静态库和动态库的基本知识

网友F:
吓我一跳,原来是0.5MB呀

楼主:
0.5M正常?

8楼有没有分析过一个就只有调printf()的代码,GCC会把那些标准库里的函数给链接进来?

为了简化问题我写了如下一个代码,没有调任何函数。
int main()
{
 int i,j;
 for(j = 0, i = 0;i < 100; i++)
    j += i;
 return 0;
}
这个代码
gcc -static xx.c -o xx -O3
编译后有 556743byte
gcc -static xx.c -o xx
编译后有 556775byte
gcc -nostdlib xx.c -o xx
编译后有 662byte,提示没有发现入口符号_start
那么这500K的代码在做什么?全在初始化?
我用vc6.0 release 使用动态MFC编译是16K,不用MFC或静态MFC是36K,这才叫正常!
我的答案是GCC的linker太傻,把没用到的标准库一股脑全link进来了!
ps:请8楼给在下指点一下静态库和动态库的基本知识

网友C:
500kb是正常的

“8楼有没有分析过一个就只有调printf()的代码,GCC会把那些标准库里的函数给链接进来?”
----------------500Kb并没有把标准库里的函数链接进来。

“那么这500K的代码在做什么?全在初始化?
我用vc6.0 release 使用动态MFC编译是16K,不用MFC或静态MFC是36K,这才叫正常!
我的答案是GCC的linker太傻,把没用到的标准库一股脑全link进来了!”
------------------要解释这个问题, 首先要清楚
1,我们常用的可执行文件不是纯2进制指令组成的,而是由一定标准规定的。linux下使用了国际标准elf格式。windows下自定义标准:pe。
2,你没有包含stdlib并不代表你除去的就是stdlib的库。libc的库有多大呢?仔细看看大小,一般的没有X的linux上,除了内核就是它了,我看到的这个大小还是压缩后的。

 清楚了以上,我们就可以分析这个问题的原因了。
我认为这是由于elf格式本身的因素造成的。具体原因因为本人只看过elf格式的标准没看过pe(微软也没公开)格式的标准也不得而知。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例子来证明下。

网友C:
接上

$cat test1.c
int main()
{}
$cat test.c
int main()
{
printf("aaaa");
}
$gcc -o test1 test1.c -static
$gcc -o test test.c -static

然后比对一下test和test1的差距,大于100byte,这100byte应该才是printf函数。

如果你认为printf调用占了这么大, 你可以再做个实验,看看2个printf编译出来的程序多大。

网友C:
为什么要用elf?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elf格式呢?

(ps:不加static比比vc的看哪个大)

因为这是标准的,比如:哪个位代表什么意思,这里该放什么字段。如何找链接库等。
标准的东西受到绝大部分操作系统支持,这也是为什么unix linux mac可以2进制可执行文件通用的原因。(不能执行的大部分是因为依赖的库)包括andorid,也是静态编译完了就能跑的。

这就是标准的好处。

为什么微软不遵守标准?这个一方面是因为历史和技术能力原因,一方面还是为了和别人不兼容,造就根深蒂固的垄断。

楼主:
继续讨论关于链接的问题

1.我不认为这500k是elf造成的.对elf和PE我都没有去了解过,所以现在我只能推测、想当然。但是不管是elf和PE本质都是在二进制代码上加了个壳,执行程序时PE格式是由系统脱壳装载,难道elf是自装载的?如果elf也是由系统装载的,那么PE和elf在功能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那么在功能上差别不大的两件东西在数据量上会差别那么大?至于elf和pe熟优势劣不是我所关心的,linux和windows制定不同的标准的出发点也并不见得有多少差别,另外对于一个有确定性解的技术问题也不存在技术能力问题
2. 14楼的代码这100byte的差别并不是printf本身造成的,这是call printf的差别,而实现printf的代码远远不至100byte,因为你指定nostdlib,所以gcc没有把printf给链接进来。我在12楼已经把问题给简化,说明了这500k不是printf。我的观点是,这500k东西包括但不限于,elf壳,初始化,代码本身。因为这些东西占不了那么多,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把一些没有用到的标准库给链进来了,如果不是那会是什么?是一张**mm图?哈哈哈

to楼上
   我的busybox是静态链接的,我的程序全是静态链接的,因为我认为在一个封闭的嵌入式系统上用动态链接一点必要都没有.正因为这样所以没往根目录上放动态库,面helloworld是动态的,所以就出问题,但是他提示not found误导我,很无语.

网友B:
此话题置顶讨论

网友A:
to eee

再重复一遍发过的,
1)对于出现莫名其妙的问题,
若确定是动态链接,则基本可以确认是所使用的编译器库版本与rootfs中的库的不一致导致的

2)一个良好的习惯:确保使用的编译器与rootfs中库版本一致。同时,对于busybox,建议使用静态编译(strip后,应该才9百多k)
这样的话,出现问题,首先可确定不是busybox的问题。

不存在误导不误导的问题。可参考1)(经验,个人觉得也没必要深究),对于2),这个是需要你来确保的。
要知道的是,是库版本的不一致(不一致,是否会正常工作、或别的什么提示,我想,还 与这个不一致的程度相关的)

网友C:
继续给大家讲解历史

"1.我不认为这500k是elf造成的.对elf和PE我都没有去了解过,所以现在我只能推测、想当然。但是不管是elf和PE本质都是在二进制代码上加了个壳,执行程序时PE格式是由系统脱壳装载,难道elf是自装载的?如果elf也是由系统装载的,那么PE和elf在功能上没有什么大的差别.那么在功能上差别不大的两件东西在数据量上会差别那么大?至于elf和pe熟优势劣不是我所关心的,linux和windows制定不同的标准的出发点也并不见得有多少差别,另外对于一个有确定性解的技术问题也不存在技术能力问题"
----------------------------------------首先elf格式是"脱壳装载"的, 脱壳器/lib/ld-linux.so.2.
功能上没什么区别?区别大了.大到可以改变现在软件格局的程度.
关于标准, 首先我所知道的是: linux下的标准全是国家化的,由权威组织制定的, 然后由开源软件实现. windows下的标准是微软自己制定的, 从来不管什么ISO什么ANSI之类, 运动员也是裁判员.

就elf格式标准的制定, 那是在80年代, 那个时候还没微软里, 全是unix机器, unix也是开源的啊, IBM弄个, sun弄个, 为了统一标准, 一个国家化组织(当时的美国标准)制定了elf格式.这个格式的先进性在于: 只要你符合了这个格式, 那么只要是同一硬件平台(2进制指令相同), 无论在哪编译的, copy完了就能跑.

也就是说:elf格式是与操作系统无关的. 无论什么操作系统, 只要符合elf标准,  那么你上边能跑的软件我这边也能跑.

大家可以看出微软如何采取elf格式的后果: 我们的什么office什么游戏, 全可以在*nix下跑, 你说这个是不是改变格局, 是不是有利于我们, 当然不利于微软, 于是, .....大家都知道的. pe格式. 在elf格式改改, 改什么? 当然是那些平台无关的信息都给剪掉. 好, 我们被微软绑架了.

那么elf和pe哪个好? elf是通用的, 肯定更加复杂, 包含的头信息更多, pe好实现, 而且要垄断 ,于是微软把精简的elf改了个名pe.

现在你该清楚为什么pe和elf如此类似.

网友C:
goon

"2. 14楼的代码这100byte的差别并不是printf本身造成的,这是call printf的差别,而实现printf的代码远远不至100byte,因为你指定nostdlib,所以gcc没有把printf给链接进来。我在12 楼已经把问题给简化,说明了这500k不是printf。我的观点是,这500k东西包括但不限于,elf壳,初始化,代码本身。因为这些东西占不了那么多,所以最大的可能是把一些没有用到的标准库给链进来了,如果不是那会是什么?是一张**mm图?哈哈哈"

请问你咋知道这500k不是elf的格式信息呢? 上边已经解释了, elf格式不是pe格式与它们的缘由.
你得拿出确切的证据证明这500k不是elf格式, 而不是想当然, pe那么小, elf也这么小.

制定nostdlib会对elf格式造成什么影响呢? 我怀疑是那500k, 而不是真正的库函数.

printf的代码确实不止100kb, 但是还有个标准叫PIOSX, 这个标准规定了系统调用的标准API, printf是没那么小, 但PIOSX调用绝对可以这么小. 内核通过中断来接收PIOSX API, 这个可以参考IBM的文档, 标准函数的实现过程.

网友C:
goon

"我的busybox是静态链接的,我的程序全是静态链接的,因为我认为在一个封闭的嵌入式系统上用动态链接一点必要都没有.正因为这样所以没往根目录上放动态库,面helloworld是动态的,所以就出问题,但是他提示not found误导我,很无语."

首先, 出现问题要向国际友人提问, 而不是无语.

linux出个奇怪问题很正常. 源代码都开放了, 你自己不看, 找bug提交.

free is not free 就是这个道理. 等你彻底理解, 掌控了, 就不会发牢骚了.

除此以外, 你可以看一下我提到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动态编译的elf文件比pe文件小1倍左右, LZ改如何解释呢? 是不是 微软的pe格式里藏了一幅**MM图????

网友C:
再做个试验让LZ死心

$ cat test.c
main()
{
printf ("aaaa");
sleep(1);
}
$cat test1.c
main()
{
printf ("aaaa");
printf ("aaaa");
}
$ gcc -o test test.c -static
$ gcc -o test1 test1.c -static

$ ls -al test1
-rwxr-xr-x 1 industry industry 565129 2009-07-01 20:53 test1
$ ls -al test
-rwxr-xr-x 1 industry industry 565746 2009-07-01 20:53 test

同样是系统调用, 如果库已经static进去了, 咋差别这么大里?

楼主:
正在外地出差,回去后再继续讨论

网友C:
正在感冒。。。休息一会再讨论

楼主:
出差回来,继续

1.在顶楼我向各位高手大虾求救的问题已经解决,同时我也说明了如何解决是什么原因,在这里再次谢过。后面是在讨论顶楼问题的引伸:500k代码是什么?不是elf和pe谁更优?也不是做事应以何种态度的问题?sinanjj请不要再试途来证明这些问题谁是谁非。对于这些问题如果有兴趣可以另外再讨论。同时愿你早日康复
2。对于pe和elf在前面我已经承认我并不了解,对于500k是什么这个问题的观点只是基于经验的推测,我确实拿不出直接的证据去证实500K里都是些什么东西?我想sinanjj斑竹(这个刚刚注意到)同样拿不出直接的证据去证实500k就是你说的elf信息,23楼的代码我并不清楚你想要说明什么问题。但是这些数据都实实在在的在那里只要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真相,所以今天特别拿出一的时间去看了一下有关elf的文档(很遗憾这并不能为我的米缸里增加点米),并readelf工具分析了一下动态链接和静态链接的文件.以直接证明500k不是elf信息,是代码和数据。
代码t.c如下:
#include <stdio.h>
int main()
{
    int i,j;
for(j=0,i = 0; i < 100; i++)
    j+=i;
return 0;
}
gcc -static -o ts t.c
gcc -o ts t.c
//动态链接td的Section Headers信息
readelf -S td
There are 36 section headers, starting at offset 0xc74:

Section Headers:
  [Nr] Name              Type            Addr     Off    Size   ES ** Lk Inf Al
  [ 0]                   NULL            00000000 000000 000000 00      0   0  0
  [ 1] .interp           PROGBITS        08048114 000114 000013 00   A  0   0  1
  [ 2] .note.ABI-tag     NOTE            08048128 000128 000020 00   A  0   0  4
  [ 3] .hash             HASH            08048148 000148 000024 04   A  5   0  4
  [ 4] .gnu.hash         GNU_HASH        0804816c 00016c 000020 04   A  5   0  4
  [ 5] .dynsym           DYNSYM          0804818c 00018c 000040 10   A  6   1  4
  [ 6] .dynstr           STRTAB          080481cc 0001cc 000045 00   A  0   0  1
  [ 7] .gnu.version      VERSYM          08048212 000212 000008 02   A  5   0  2
  [ 8] .gnu.version_r    VERNEED         0804821c 00021c 000020 00   A  6   1  4
  [ 9] .rel.dyn          REL             0804823c 00023c 000008 08   A  5   0  4
  [10] .rel.plt          REL             08048244 000244 000010 08   A  5  12  4
  [11] .init             PROGBITS        08048254 000254 000030 00  AX  0   0  4
  [12] .plt              PROGBITS        08048284 000284 000030 04  AX  0   0  4
  [13] .text             PROGBITS        080482c0 0002c0 00016c 00  AX  0   0 16
  [14] .fini             PROGBITS        0804842c 00042c 00001c 00  AX  0   0  4
  [15] .rodata           PROGBITS        08048448 000448 000008 00   A  0   0  4
  [16] .eh_frame         PROGBITS        08048450 000450 000004 00   A  0   0  4
  [17] .ctors            PROGBITS        08049454 000454 000008 00  WA  0   0  4
  [18] .dtors            PROGBITS        0804945c 00045c 000008 00  WA  0   0  4
  [19] .jcr              PROGBITS        08049464 000464 000004 00  WA  0   0  4
  [20] .dynamic          DYNAMIC         08049468 000468 0000d0 08  WA  6   0  4
  [21] .got              PROGBITS        08049538 000538 000004 04  WA  0   0  4
  [22] .got.plt          PROGBITS        0804953c 00053c 000014 04  WA  0   0  4
  [23] .data             PROGBITS        08049550 000550 00000c 00  WA  0   0  4
  [24] .bss              NOBITS          0804955c 00055c 000004 00  WA  0   0  4

  [25] .comment          PROGBITS        00000000 00055c 000126 00      0   0  1
  [26] .debug_aranges    PROGBITS        00000000 000688 000050 00      0   0  8
  [27] .debug_pubnames   PROGBITS        00000000 0006d8 000025 00      0   0  1
  [28] .debug_info       PROGBITS        00000000 0006fd 0001a7 00      0   0  1
  [29] .debug_abbrev     PROGBITS        00000000 0008a4 00006f 00      0   0  1
  [30] .debug_line       PROGBITS        00000000 000913 000129 00      0   0  1
  [31] .debug_str        PROGBITS        00000000 000a3c 0000bb 01  MS  0   0  1
  [32] .debug_ranges     PROGBITS        00000000 000af8 000040 00      0   0  8
  [33] .shstrtab         STRTAB          00000000 000b38 000139 00      0   0  1
  [34] .symtab           SYMTAB          00000000 001214 000490 10     35  55  4
  [35] .strtab           STRTAB          00000000 0016a4 0001f2 00      0   0  1

Key to Flags:
  W (write), A (alloc), X (execute), M (merge), S (strings)
  I (info), L (link order), G (group), x (unknown)
  O (extra OS processing required) o (OS specific), p (processor specific)

//静态链接ts的Section Headers信息
readelf -S ts
There are 33 section headers, starting at offset 0x78ffc:

Section Headers:
  [Nr] Name              Type            Addr     Off    Size   ES ** Lk Inf Al
  [ 0]                   NULL            00000000 000000 000000 00      0   0  0
  [ 1] .note.ABI-tag     NOTE            080480d4 0000d4 000020 00   A  0   0  4
  [ 2] .init             PROGBITS        080480f4 0000f4 000030 00  AX  0   0  4
  [ 3] .text             PROGBITS        08048130 000130 0588dc 00  AX  0   0 16
  [ 4] __libc_freeres_fn PROGBITS        080a0a10 058a10 000ac2 00  AX  0   0 16
  [ 5] .fini             PROGBITS        080a14d4 0594d4 00001c 00  AX  0   0  4
  [ 6] .rodata           PROGBITS        080a1500 059500 017568 00   A  0   0 32
  [ 7] __libc_subfreeres PROGBITS        080b8a68 070a68 00002c 00   A  0   0  4
  [ 8] __libc_atexit     PROGBITS        080b8a94 070a94 000004 00   A  0   0  4
  [ 9] .eh_frame         PROGBITS        080b8a98 070a98 0047a8 00   A  0   0  4
  [10] .gcc_except_table PROGBITS        080bd240 075240 000102 00   A  0   0  1
  [11] .tdata            PROGBITS        080be344 075344 000010 00 WAT  0   0  4
  [12] .tbss             NOBITS          080be354 075354 000018 00 WAT  0   0  4
  [13] .ctors            PROGBITS        080be354 075354 000008 00  WA  0   0  4
  [14] .dtors            PROGBITS        080be35c 07535c 00000c 00  WA  0   0  4
  [15] .jcr              PROGBITS        080be368 075368 000004 00  WA  0   0  4
  [16] .data.rel.ro      PROGBITS        080be36c 07536c 00002c 00  WA  0   0  4
  [17] .got              PROGBITS        080be398 075398 000008 04  WA  0   0  4
  [18] .got.plt          PROGBITS        080be3a0 0753a0 00000c 04  WA  0   0  4
  [19] .data             PROGBITS        080be3c0 0753c0 000720 00  WA  0   0 32
  [20] .bss              NOBITS          080beae0 075ae0 001ad8 00  WA  0   0 32

  [21] __libc_freeres_pt NOBITS          080c05b8 075ae0 000014 00  WA  0   0  4
  [22] .comment          PROGBITS        00000000 075ae0 002f16 00      0   0  1
  [23] .debug_aranges    PROGBITS        00000000 0789f8 000050 00      0   0  8
  [24] .debug_pubnames   PROGBITS        00000000 078a48 000025 00      0   0  1
  [25] .debug_info       PROGBITS        00000000 078a6d 0001a7 00      0   0  1
  [26] .debug_abbrev     PROGBITS        00000000 078c14 00006f 00      0   0  1
  [27] .debug_line       PROGBITS        00000000 078c83 000129 00      0   0  1
  [28] .debug_str        PROGBITS        00000000 078dac 0000bb 01  MS  0   0  1
  [29] .debug_ranges     PROGBITS        00000000 078e68 000040 00      0   0  8
  [30] .shstrtab         STRTAB          00000000 078ea8 000152 00      0   0  1
  [31] .symtab           SYMTAB          00000000 079524 007b90 10     32 905  4
  [32] .strtab           STRTAB          00000000 0810b4 006e33 00      0   0  1

Key to Flags:
  W (write), A (alloc), X (execute), M (merge), S (strings)
  I (info), L (link order), G (group), x (unknown)
  O (extra OS processing required) o (OS specific), p (processor specific)

从中可以看出.text .rodata .data .bbs的差别,静态的代码段.text占了350K左右 .rodata占了93K左右,所以500K不是elf信息,主要是代码和数据。那么我们的用户代码只有这么几行,所以只能是glibc库,(注兰色部分二个表是什么意思我不了解,但也有比较大的差别)

//动态链接td的program headers信息
readelf -l td

Elf file type is EXEC (Executable file)
Entry point 0x80482c0
There are 7 program headers, starting at offset 52

Program Headers:
  Type           Offset   VirtAddr   PhysAddr   FileSiz MemSiz  ** Align
  PHDR           0x000034 0x08048034 0x08048034 0x000e0 0x000e0 R E 0x4
  INTERP         0x000114 0x08048114 0x08048114 0x00013 0x00013 R   0x1
      [Requesting program interpreter: /lib/ld-linux.so.2]
  LOAD           0x000000 0x08048000 0x08048000 0x00454 0x00454 R E 0x1000
  LOAD           0x000454 0x08049454 0x08049454 0x00108 0x0010c RW  0x1000

  DYNAMIC        0x000468 0x08049468 0x08049468 0x000d0 0x000d0 RW  0x4
  NOTE           0x000128 0x08048128 0x08048128 0x00020 0x00020 R   0x4
  GNU_STACK      0x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 0x00000 RW  0x4

Section to Segment mapping:
  Segment Sections...
   01     .interp
   02     .interp .note.ABI-tag .hash .gnu.hash .dynsym .dynstr .gnu.version .gnu.version_r .rel.dyn .rel.plt .init .plt .text .fini .rodata .eh_frame
   03     .ctors .dtors .jcr .dynamic .got .got.plt .data .bss
   04     .dynamic
   05     .note.ABI-tag

 //静态链接ts的program headers信息
readelf -l ts
Elf file type is EXEC (Executable file)
Entry point 0x8048130
There are 5 program headers, starting at offset 52
Program Headers:
  Type           Offset   VirtAddr   PhysAddr   FileSiz MemSiz  ** Align
  LOAD           0x000000 0x08048000 0x08048000 0x75342 0x75342 R E 0x1000
  LOAD           0x075344 0x080be344 0x080be344 0x0079c 0x02288 RW  0x1000

  NOTE           0x0000d4 0x080480d4 0x080480d4 0x00020 0x00020 R   0x4
  TLS            0x075344 0x080be344 0x080be344 0x00010 0x00028 R   0x4
  GNU_STACK      0x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000 0x00000 0x00000 RW  0x4
 Section to Segment mapping:
  Segment Sections...
   00     .note.ABI-tag .init .text __libc_freeres_fn .fini .rodata __libc_subfreeres __libc_atexit .eh_frame .gcc_except_table
   01     .tdata .ctors .dtors .jcr .data.rel.ro .got .got.plt .data .bss __libc_freeres_ptrs
   02     .note.ABI-tag
   03     .tdata .tbss
再看看程序头的红色部分的差别,问题就一目了然了

网友C:
一会仔细看看

一定给你个解释。

我解决不了直接向GNU总部反应。。。。

网友C(2009-08-04):
刚刚被解封,讨论继续。

我再看看

网友C:
偶然用到elf分析。。。

此帖别沉。。。我一会分析下。。。

网友C:
今天我决定解决这个问题。

呵呵呵呵哈和和呵呵哈何厚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呵呵

我又回来啦。。。。。

网友C:
仔细看了看,做了几个试验,也不用引用别的啥数据了,直接引用26楼数据就够了。。。。。

网友C:
首先,这个数据看起来有点乱,大家看红的那几行就行了,我把红的那几行弄下来:

分析最后两行红的(其他类似):

对比这两行:
Type              Offset         VirtAddr         PhysAddr       FileSiz    MemSiz     ** Align
LOAD           0x000000 0x08048000 0x08048000 0x00454 0x00454 R E 0x1000
LOAD           0x000454 0x08049454 0x08049454 0x00108 0x0010c RW  0x1000

LOAD           0x000000 0x08048000 0x08048000 0x75342 0x75342 R E 0x1000
LOAD           0x075344 0x080be344 0x080be344 0x0079c 0x02288 RW  0x1000

把FileSiz(不需要看别的)变成我们可理解的数据:

网友C:
化简成:

type               FileSiz
LOAD     0x00454
LOAD      0x00108

LOAD        0x75342
LOAD        0x0079c

变换:
type               FileSiz
LOAD     0.4k
LOAD      0.1k

LOAD        75k
LOAD        0.7k

好,我们看到静态多的比动态多了75k。那么再次引用

网友C:
12楼的:

"我用vc6.0 release 使用动态MFC编译是16K,不用MFC或静态MFC是36K,这才叫正常!"

这个多了20k。

但是我们的程序大小多了 500k-6k=494k

这充分说明:这494k的大小并不是主要由静态库造成的。

而20k与65k的差异很可能是因为格式不同造成的。

网友C:
而且:gcc动态编译的这个程序6k,比VC编译的程序16k小10K,请问这是不是该鄙视下windows和VC,把一副**MM图加载进去了?

网友C:
好,等待支持windows+VC的拍砖。。。。。。

网友G:
你strip了吗,这个能差10倍。

网友C:
$cat test.c
int main()
{
int i,j;
for(j = 0, i = 0;i < 100; i++)
    j += i;
return 0;
}
$ gcc -o test test.c -static -O2
$ strip -s test
$ gcc -o test1 test.c -static -O2
$ ls -al
-rwxr-xr-x  1 industry industry  503560 2009-09-01 08:32 test
-rwxr-xr-x  1 industry industry  565029 2009-09-01 08:32 test1
差了60多k。
strip后的程序照常使用。

不完全理解。

请前辈解释。(也没差10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