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程序的地址如何分配的?它是怎么运行的?

楼主(2009-07-08):
如题!!如果一个C程序由几个源文件组成,GCG -C 每个源文件,生成.O文件,这个时候应该还没分配地址吧?应该在把几个.O文件连接成一个可执行文件时,才分配地址。就是说把各个.o文件的segment 都组织起来(把相同的segment一一放好)才分配那么地址?到底是如何分配的呢? 从哪里(代码)开始分呢?

网友A:
main函数是总的entry。
比如从bash来启动程序,fork以后会检查pid,不一致则跳转到main的入口。
其它各个function和static variable应该是比较随机的次序的。当然如果加了-o3优化选项,有可能对cache miss做一定的优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