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linux 多网络接口 编程

楼主(2009-07-14):
假如现在系统中有多个网络接口,比如,eth0,ppp0,wlan0,eth1,等,那么用socket编程时,我要connect某个服务器,那linux是通过哪个接口来进行连接的?

网友A:
内核应该会通过路由表找到要使用的接口.
Kernel IP routing table
Destination     Gateway         Genmask         Flags Metric Ref    Use Iface
60.168.80.1     *               255.255.255.255 UH    0      0        0 ppp0
192.168.0.0     *               255.255.0.0     U     0      0        0 eth0
default         *               0.0.0.0         U     0      0        0 ppp0

比如你要链接到 192.168.0.23 , 他能判断到
192.168.0.0     *               255.255.0.0     U     0      0        0 eth0
这个接口可以到达, 那么它就用这个接口发出去.

比如你要链接到 122.0.23.1 , 找不到能到达的接口, 会使用default的接口发出去.
如果没有defualt这一项理由表, ping的时候会报错, 说目标地址不能达到.

但是加上有2个网卡都能到达某个地址, 比如eth0 eth1 接在同一个LAN, 而且要到达一个LAN内的地址, 就不知道怎么处理.

以上个人理解.

网友B:
你能让你的网卡同时运行吗?

能同时运行俩TCP?

这是个问题

网友C:
路由表前面的优先

网友D(2011-10-13):
没问题啊,socket可以绑定对应的网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