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编译linux内核2.6.30的方法

楼主(2009-07-17):
1.需要先安装编译环境
进入 root 帐户:
> su
输入密码
安装必要的工具:
> apt-get install build-essential
(安装 gcc, make 等)
> apt-get install libncurses-dev
(安装 make menuconfig 时必须的库文件)
> apt-get install kernel-package, fakeroot
(Debian 系统里生成 kernel-image 的一些配置文件和工具)
> apt-get install initramfs-tools, module-init-tools

2.安装 kernel-source:
可以从 Ubuntu 的源安装,这样的好处是简单,而且安装的内核是
Debian 化了的,缺点是内核不是最新的内核。
> apt-get install linux-source
也可以从 www.kernel.org 下载内核安装。kernel.org 的境象应该
很多,选一个最快的来下载,因为要下载的文件很大。我这里介绍的
是安装 2.6.30 的内核,加上了 ck 的补丁。
下载 linux-2.6.30.tar.bz2 和 patch-2.6.30.bz2 ,并且把它
们都存放在 /usr/src 目录下。
> tar xvjf linux-2.6.30.tar.bz2
> ln -s linux-2.6.30 linux
(如果已经有了 linux 目录,则要先将其删除)
> cd linux
> bzcat ../patch-2.6.30.bz2 | patch -p1
至此,内核源文件以及补丁就都安装好了。
3.编译内核
把源码包解压到 /usr/src/linux-2.6.30,然后在/usr/src/下创建一个名为linux的指向/usr/src/linux-2.6.30的链接(link)。

在shell中输入
root@FE2000:~# cd ..
root@FE2000:/# cd /usr/src/linux

root@FE2000:/usr/src/linux# make mrproper

root@FE2000:/usr/src/linux# make menuconfig
或者make gconfig

此时qconf已经读取了默认配置,你也可以这样做:
在qconf中点File->Load 去读取其他的设置文件。
比如 /boot/config-2.6.18-23-686

下面在qconf中配置.config文件。选“Y”(打勾)就是把它编译到内核中,选“M”(打点)把它编译成模块,供内核动态调用。选“N”就是不安装。也可以保持默认选项……
下面只是简单提几项:
General setup
Optimize for size (Look out for broken compilers!) 发烧友可以选Y以获得更小的内核。

Processor type and features
Symmetric multi-processing support 如果你没有多线程处理器这个可以选N
Processor family 根据你的CPU来选择。
High Memory Support 1G以上内存的选“4GB”, 1G以下的,将来也不打算升级到1G的,选“off”.

Bus options (PCI, PCMCIA, EISA, MCA, ISA)
PCI support
PCI Express support 老式机器没有PCI-E设备的可以选N
ISA support 较新的新机器没有ISA设备,可以选N
MCA support 一般选N
NatSemi SCx200 support 一般选N
PCI Hotplug Support
Support for PCI Hotplug (EXPERIMENTAL) 如果没有PCI热插拔设备,选N
Device Drivers
Block devices
Packet writing on CD/DVD media
Enable write caching (EXPERIMENTAL) 如果你有刻录机,想启用写缓存功能,选Y

ATA/ATAPI/MFM/RLL support
Include IDE/ATA-2 DISK support 如果你的/boot是放在IDE硬盘上,那么这里一定要选Y,选M都不行。否则启动时会出现“waiting for root file system”的提示而停滞不前。
SCSI device support 如果有SATA硬盘,就选Y
SCSI disk support 如果你的/boot放在SATA硬盘上,一定要选Y。
Character devices
I2C support 一般可以选Y或者M
Graphics support 不建议把显卡驱动编译进内核。,选M,编译成模块方便日后升级驱动。
Support for frame buffer devices
VESA VGA graphics support 可以选Y
** configuration
Bootup ** 如果想看到Linux启动**,选Y
Sound
Sound card support 选Y, 除非你没有声卡

其他的驱动,酌情添加删除,根据机器配置删除不需要的驱动可以缩短编译时间。你可以在命令行下输如lspci或者dmesg查看硬件信息。

File systems
CD-ROM/DVD Filesystems
ISO 9660 CDROM file system support 一般选Y
DOS/FAT/NT Filesystems
VFAT (Windows-95) fs support 有FAT32分区就选Y吧
NTFS file system support 有NTFS分区就选Y吧
NTFS write support 如果想对 NTFS分区进行写操作,选Y
Native Language Support
Simplified Chinese charset (CP936, GB2312) 选Y或者M使读取FAT分区不会遇到中文乱码现象
设置完毕后,按一下保存按钮,无论原先载入的是哪个配置文件,
qconfig都将设置保存到 /usr/src/linux/.config 这个隐含文件。

下面输入make开始编译,这一过程大约需要40-100分钟,具体的要看你的机器速度啦……
root@FE2000:/usr/src/linux# make

安装内核
root@FE2000:/usr/src/linux# make install

编译模块
root@FE2000:/usr/src/linux# make modules

安装模块
root@FE2000:/usr/src/linux# make modules_install

然后
root@FE2000:/usr/src/linux# cd /
root@FE2000:/usr/src/linux# /usr/sbin/mkinitramfs -o /boot/initrd.img-2.6.30 2.6.30

如果有出错提示,可能是因为 initramfs-tools 没有装,先把它装上吧。
如果没有这一步骤,那么开机就会出现提示
……
initrd /initrd.img-2.6.30
Error 15: File not found
4.修改内核启动选项
最后打开 /boot/grub/menu.lst
在 ## ## End Default Options ## 下面添加类似下面的两段

title Ubuntu, kernel 2.6.30
root (hd0,4)
kernel /vmlinuz-2.6.30 root=/dev/hdd6
initrd /initrd.img-2.6.30
savedefault
boot

title Ubuntu, kernel 2.6.30 (recovery mode)
root (hd0,4)
kernel /vmlinuz-2.6.30 root=/dev/hdd6 ro single
initrd /initrd.img-2.6.30
boot
注意 root和kernel字段要模仿menu.lst下面已有的内容写。
下面是 (hd0,4),那么你也写(hd0,4),下面写root=/dev/hdd6,你也写root=/dev/hdd6,只是内核的版本号改为现在编译的版本号。
然后把下面重复的savedefault删除。

重新启动计算机,在GRUB中选择新内核启动。

网友A:
编译时间太长了;

建议同时开多个线程编译,比如
make -j10 搞10个线程来编译,或更多。
几分钟就编译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