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TKS-936晶振问题

楼主(2007-02-12):
刚买了TKS-936,我目标板上已焊有6M晶振,请问仿真时如何选择?目标板上的晶振及30P电容要不要拆掉?
另:板子上原来用的是P87LPC764BN,现用TKS-936仿真新程序,是否要把原来的5V电源改为3.6V?
谢谢!

网友A:
re

在仿真器,硬件设置的窗口中,、

可以选择外部高频 + 板上晶体, 这样就会用到外部的6M晶振。

板子上的晶振及30p电容无需拆除

对于仿真器无需更换电源,但是换芯片时,一定要更换电源。
为了使仿真结果贴近芯片的运行结果,最好一起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