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用32做个变频器,ARM7也能电机控制上一定程度取代DSP!

楼主(2007-03-01):
实现了单相,两相的SPWM,SVPWM算法(照片里是一个单相200W的转台)
希望如果想搞电机控制的同学,可以考虑一下用LPC2132来搞,成本超低,由其是烧了不心痛,可烧了DSP就.........
而且如果明天搞小产品的说话还可以加密.大部分DSP可不能密
用了2年LPC2132,对他很有信心!搞这个没搞错

下学期搞3电平的,然后就做在上面3电平直接转矩
我是广大的,希望同方向的同学一起交流交流啊.最好在大学城

网友A:
你用2132做了个QQ?

网友B:
典型没做过大家伙的

坏个DSP算什么?
怕的是烧功率模块、烧设备、烧机房、烧...

网友C:
呵呵,DSP顶多比2132多20块。

烧了也没什么,就怕用2132软件模拟3相PWM时,时序不对路,一个桥臂全导通后
先是“捧”一声连渣都没有,20MS后,仿真器昌烟,这时人一着不小心把旁边几W元的示波器撞到地上了显示屏刚好落在电机的吊耳上,然后电脑后电源风扇处一阵大烟出来,拌随着电脑的一声巨响,整个公司的电网跳了,同事做了一天的工作就这样没了,你的电脑,波示器全完了,公司变频器卖一年赚的钱全赔进去了。

看你还敢不敢去用2132,有时人就是那么背的。

公司做技术管理的人别忘了一条假设:“假如这个项目工程师死了”还要有应急方案。

楼主:
其实要想一定的办法

PWM的输出时序要搞对,32与DSP的PWM控制方法是不一样的.
在2132输出前加加一个74LS245,PWM输出稳定后才输出,变频器停止的时候记得将IO,与74LS245关闭,因为用32上下桥不能同时关闭,原因是下桥信号由非门获得.
32出来是接非门的,下桥用非门输出信号,上桥用原信号,上下桥臂基本互锁.
还有就是死区问题,如果驱动芯片没有带死区,就要用或门加RC电路做.

上电前先串接灯泡到直流侧主电路,确保驱动没有问题才上负载(灯**不亮,证明逆变桥没有短路),避免烧模块.
我承认用32不太专业,但也不失为一种方法,而且加密对于小产品来说非常重要
我QQ是82309250

楼主:
烧坏个DSP对学生来说可不是少事

我没做过大功率,这个我不敢发言,我相信大功率的时候应该要用一些更专业的东西.

一个2407我们买70多(单片),,而且还要加FLASH,SRAM,有时侯甚至烧掉电路板,
一个2132才30多(单片),而且带了足够的FLASH,SRAM够我做个人机界面下去.
ARM7体系是带有仿真的,只需做个JTAG就可以仿真
DSP确要一个上千元的仿真器.

网友C:
做的方法很多。

但你可能缺少很多生产/EMC等方面的常识。
你的芯片多了对EMC 生产(包括采购,芯片质量控制,生产工艺)都是极其不利的。你一定做用ARM的话也不一定要用32呀,ST有现成的3相PWM模块在里面。不是很好用!。

楼主:
同意

同意

网友D:
32位电机控制,Luminary单片机是最好的选择

超强的PWM控制器,带死区控制和硬件禁止PWM信号.

网友E:
Luminary单片机

Luminary单片机用作电机控制的型号现在还是没供货,说了也白说!虽然从CPU和硬件结构上看起来很是不错的样子! 还有就是现在做SPWM或是SVPWM电机标量控制并不一定要用DSP或是ARM什么的,好多8位(有51核的)或是16位的MCU也是带有三相PWM模块的,做这个很简单,开发也容易.而且是专用很便宜(相对而言).
就算没有专用芯片用CPLD写一个三相PWM发生器也不贵! 10多块钱零售的CPLD都能装下(还有剩余逻辑做其它用).
做这种控制用或是实时波形发生关键不是年你CPU多少位.速度如何. 主要是看有没有专用硬件支持. 中断系统是否合适. 就我所了解,用ARM7做SPWM或是SVPWM发生器根本不合适(就算有专门的PWM发生器也一样).原因是它的中断处理机制不支持多级嵌套. 至于为什么波形发生需要多级嵌套支持我就不多嘴了.

网友F:
是的~~

做实验和学习的目的出发,用LPCARM作三项电机和变频还是不错的~~但是产品(尤其是工控产品)是另外一个概念~~绝对完全不同的概念~~

至于LPC ARM,用来做小功率的直流电机的调速还是可以的,速度不错,使用外部的带死区驱动~~我正准备做这个的,打算用LPC2103

楼主作的什么样子阿?没看到图~~重新发一下吧~~

网友G:
那你还不如考虑STR7XX系列

至少现在在st的网站上你可以下载到现成的参考代码,应用笔记,原理图,还有PC端控制的GUI.无论如何至少代码还有参考价值,我看了是用IAR写的.

网友H:
振升,师兄顶你一下~~~

振升,师兄顶你一下~~~

网友I:
LM3S101到底划算多了~~~

楼主:
如果有应该来我地学校推推啊,哈哈

不知速度如何,够不够做磁链观测,有没有经验的前辈.

网友E:
601或是801的运算能力应是够了! ARM7那个2132够呛!

网友D(2007-08-14):
Luminary-电机驱动器的首选

Luminary Cortex-M3单片机带8级硬件中断嵌套,进中断时硬件压栈,出中断时软件压栈。超强的PWM,带同步、死区、过流保护等等。

网友J(2008-04-30):
看来又来豆腐脑吃了.

做电机驱动和变压器,烧掉控制器的我好象还没有见过.IGBT/IPM/JBT/MOST烧了倒是看过不少.还有你用LPC驱动电机,你真有胆量.I 服了 U.

网友K(2010-09-12):
普通的51和avr能做变频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