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PICC高手

楼主(2007-03-10):
MPLAB-IDE挂接PICC编译器,MPLAB-IDE中的配置位设置选项和PICC C程序中的
__CONFIG伪指令的设置都是用于配置MCU的,不知哪个优先级高.我的项目中好象是MPLAB-IDE在起作用(直接用MPLAB-IDE在ICD2在线烧录的),我是想仅让__CONFIG伪指令起作用,不知怎么办,望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呵呵,优先级想等……

如果你定义了__config();则点编译后按照__config()确定配置字,如果你不点编译,则可以在MPLAB窗口选择配置字,则此时按照选择的配置字。

主要看你最后一次操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