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请教7289B硬件电路不工作,怀疑为晶振不起振,换了晶振还不

楼主(2007-03-12):
(无正文)

网友A:
请注意参考《ZLG7289应用指南》上的电路

晶振是否起振用示波器测量就能知道了。

网友B:
我测了一下确晶振不振,有没有办法解决

楼主:
今天早上又通电后,发现晶振起振了,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A:
图太小,看不清楚呀

晶振电路的形式没错,但是元件参数看不到。

楼主:
调节电容为15PF,晶振16M

网友A:
建议电容用12pF,晶振用12MHz

网友C:
这个电路工作没问题,可以参照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