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注意仔细看这篇**

楼主(2007-03-12):
系统用的复位电路是MAX813,没有用RC复位,用FLASHMAGIC软件ISP一直不成功,看串口只能收到上位机的数据,看不到回去的数据,会是什么原因?单片机是新的,里面应该有ISP的代码吧?而且我在周工网站下的FLASHMAGIC软件没有选择interface的部分,是不是新版本默认选择了。

楼主:
还是没有成功。

昨天试验一天还是没有成功,FLASHMAGIC下了新的软件,按周工的ISP步骤来的,还不行。就用并行编程器把程序直接写进去也不能执行,现在把ISP的代码也擦除了,在周工的网站上只能找到P89V51RD2的ISP的HEX代码不知道能否用在RB2上,或者RB2的ISP的HEX代码还能下到啊?请高手释疑。

楼主:
测试单片机的晶震正常但看不到ALE信号。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新的进展。

用RF2148编程器,对应的0xE000地址的数据是写到BLOCK1的,程序写入BLOCK1即可执行。但是,我把ISP的代码给擦了,只能用RD2的ISP的HEX代替,可以正确连接,但在校验时会出错。继续研究下。

网友A:

《P89V51系列单片机ISP下载简明操作步骤》
下载位置 http://www.zlgmcu.com/philips/80c51/P89V51RD2.asp

楼主:
再请问?

《P89V51系列单片机ISP下载简明操作步骤》写的很好,很有帮助。
周工的网站只有RD2的ISP的HEX文件,可否用在RB2上?

楼主:
ISP烧写总校验失败?

现在可以通讯,但是烧写完毕校验的时候常常通不过,烧了十多次,只有一次是成功的?请问,是不是硬件设计上还有要改进的地方?

网友B:
同样的问题

我也遇到楼主的问题啊,程序下载后就是校对不了。把单片机复位后,执行结果是不对的,已经按《P89V51系列单片机ISP下载简明操作步骤》试过好多遍了,我用的片子是p89v51RB2FN,请问有哪位朋友遇到同样的问题解决了的,希望指点一下吧。

网友A:
minxinHH:请确认芯片是否从ZLG进的货

从ZLG进货的芯片有可靠的质量保证,如果不是则有可能是拆机旧片。
另外,请确认芯片内的ISP代码是否已经遭到破坏。如果被破坏,可以用EasyPRO 800这样的并行烧录器恢复。

网友B(2007-04-13):
是啊

片子都是在赛格周立功专卖店买的,买了三片回来使用的结果都一样。请问关于这个问题,可以联系你们的技术部吗?另外,想问一下,有没有周立功公司自己开发的下载软件?像下载p89c51RX系列的ZLGICD下载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