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V51的ISP下载还是比较稳定的,详见这篇**

楼主(2007-03-16):
想知道大家使用ISP的时候可靠性如何?我做的板的ISP总是在校验的时候失败,尝试多次,只有一次ISP成功,复位后程序运行了。还没发现问题,所以问问大家有没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A:
P89V51RD2有很多客户在使用ISP编程方式

我们部门前段时间时间在替一个客户做的项目就是采用P89V51RD2的ISP方式.

另,我们的DP-51PROA, DP-51MCore, quick51等教学平台全部都是采用P89V51RD2的ISP方式.

楼主:
估计是我哪里没有注意到,我用的是RB2。

谢谢两位。
再买一片新的来试,原来那片被我折磨的估计不行了。

网友B:

《P89V51系列单片机ISP下载简明操作步骤》
下载地址:http://www.zlgmcu.com/philips/80c51/P89V51RD2.asp

网友C:
我用RB2也遇到同样的问题

isp总是校验错误,片子费了好几个,估计只能用编程器了

网友D:
ISP是个好功能,我自己业余接的活都是用P89V51RX2作的

直接ISP下载,然后通过LED和UART来判断执行结果,挺好用的。

网友A:
客户如果在使用P89V51RB2时遇见问题,可以与总部的技术支持

或者当地的销售联系

网友E(2007-09-10):
电话是多少?

电话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