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SPI调试问题请教!

楼主(2007-03-19):
买了10片的LPC932A1,根据网站上的SPI调试资料搭建电路并利用上面提供的源程序进行测试!串口接收不到数据?
现象如下:
1,除了电源脚以外其他的IO均为低电平,用示波器观察SPICLK,MISO,SOSI都无波形不论开关按键是否按下都是低电平,这个是怎么回事?

2,后来我把开关电路加了个上拉,开关可以正常工作!即一开始为高,按下后为低,当我一样把其他IO加上拉后,IO却一直为高,SS根本没有按照程序运行的那样按下开关就拉低一次发送数据!

我检查了电路,没有问题,请问这个是怎么回事?

网友A:
re

哪篇调试资料!

请先确认芯片是否正常工作.
可以先将一个小程序烧进芯片试试.

楼主:
请看!

我是根据<<LPC900单片机SPI互为主从模式详解>>里面的原理图搭建的电路,程序也是利用里面提供的源代码!!我根据里面说明更改了传输速率也是不行!

楼主:
程序没有运行!

我在里面加了个LED闪烁,如下:
for(i=0; i<10; i++)
{
    Delayms(10);
    LED = 0;
    Delayms(10);
    LED = 1;
    }
这段程序加在初始化之后,LED并不出现闪烁,程序不运行是什么原因?我的程序还可以正常烧录进去,芯片应该没有问题才是!

网友A:
请确认引导状态字是否为0,

另请确认I/O是否已经设置.

网友B:
10ms太快了把?12ms的液晶就看不到脱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