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关于用与不用OS,以前在51BBS上看过一**讲得很不错

楼主(2007-03-26):
我在网上看了一些**所用了操作系统大概有一下4大好处:
1、增加系统的稳定性。
2、减少开发周期(很多的代码可以移植)。
3、真正发挥了32位机器的多任务的功能。
4、真正的实时性在退出中断以后马上根据优先级的高低做出相应的动作(取代了原来mcu在中断了置标志位然后在主程序中检测标志位执行相应的代码)。
大家觉得我这样的理解对吗?或者你们觉得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网友A:
1和4不对!!!

网友B:
随便说说

  谁说1和4不对,你用过RTOS没有,还远不止这些好处呢,当然也有缺点了,可能有些MCU根本不适合跑RTOS,如果强行跑RTOS,那当然不如前后台了...

网友C:
无所谓好处或坏处,看你所做的项目是否有用OS的必要性。

网友D:
不用OS可以实现TCP/IP吗?

网友E:
1和4不对!!! ???

一基本是对的,有了OS,只要关心上层
底层被抽象了
所以基本上是更可靠才对
除非你的OS不稳定

网友F:
不用OS可以实现TCP/IP

网友A:
关于.

关于1,我认为最稳定的系统是最简单的系统。跟加不加OS没直接关系。系统复杂了,只要编程人员处理不好,加OS和不加OS始终都不会稳定!我也挺喜欢OS,并不是没用过!但是咱们要实事求是的说。

2说的非常在理!可以减少开发周期,但是括号内(很多的代码可以移植),又离谱了,一般有几年底层开发经验的人都有自己的库,不用OS照样移植。用OS减少开发周期的真正原因是系统资源调用及底层抽象。

3说的很对,例子:大家看看ARM 的几个模式就知道了!

关于4,并不是所有人都再中断设置标志位,然后......,“退出中断以后马上根据优先级的高低做出相应的动作”需要时间,这个时间永远是>0的,也就像你光着膀子游泳始终比穿着衣服游泳感觉舒服,哪怕就穿一个小裤衩!!

所以再这个讲究效率的年代,2才是关键!!

愚见,请指教!

网友G:
1和4不对. 装操作系统只是为了通用性和方便性,

它们是以牺牲硬件性能为代价的,例如增加硬件的复杂度,增加内存的开销量,增加指令的开销量,降低系统的实时性等等。

网友H:
在系统很复杂的时候,不用操作系统,产品就死定了

网友E:
最坚决最强烈最彻底的支持 11楼

网友D:
请8楼的朋友介绍一下不用OS实现TCP/IP的方法,我挺感兴趣,谢谢

请8楼的朋友介绍一下不用OS实现TCP/IP的方法,我挺感兴趣

网友I:
用不用操作系统关键是看看应用场合

用不用操作系统关键是看看应用场合
1、增加系统的稳定性
 an:  系统的稳定性与用不用操作系统没有太大的直接关系,不用操作系统同样也可以做得很稳定.

2、减少开发周期(很多的代码可以移植)
an:   对功能多,人机界面要求高的系统可以这么说,比如需要TCP/IP,TFT液晶显示,键盘鼠标,USB,SD卡等,那是要用操作系统的,否则开发周期变得不可控制;但很多场合,功能比较单一并且只执行某一种控制算法,如果上操作系统可以说是增加系统负担,就算是使用uCOSII这种可以剪切到体积很小的OS也不例外,比如异步电机变频控制.

3、真正发挥了32位机器的多任务的功能。
an:可以这么说

4、真正的实时性在退出中断以后马上根据优先级的高低做出相应的动作(取代了原来mcu在中断了置标志位然后在主程序中检测标志位执行相应的代码)。
an:使用任何操作系统都不会比不用OS直接处理中断的"裸跑"程序实时,因为操作系统要系统调度.

网友B:
随便说说

  小的系统不用OS当然是正确的,几百K以上的程序你不用OS试试,手机程序你试试...

网友C:
大的系统也不是一个人能搞的。

系统大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分层次考虑了。有应用层面,OS层面,驱动层面。
但多数小型系统就根本没有使用OS的需要。

网友J:
王紫豪和computer00对OS已经有一定研究,请相信他们

OS是一个便于组建各式应用系统的软件运行平台(或者形象点说“舞台”)。不用舞台,摆个地摊也能演好节目。
RTOS只是比一般OS更RT而已。
系统越复杂越难RT。例如MSDOS6.22在奔2CPU上跑得爽,可同一个奔2CPU跑WINXP就郁闷了。

网友G:
呵呵,也没啥研究,只是发表自己的意见而已.信不信由别人.

正如我的签名那样。

网友B:
随便说说

  那写RTX51,uCOS...这些人是SB...

网友K:
用TCP/IP解释OS的好处确实比较易懂

程序向服务器请求服务,服务器不会“瞬间”就完成处理并回送结果,所以我们的软件在提交了请求之后就要“等”结果,关键是怎么等?在“等”的时候把处理器控制权交出来好不好?

SOCKET在本质上与SEMAPHORE/MUTEX这种东西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L:
用操作系统,就是懒罢了

网友M:
补充:tcp/ip只是一个协议栈

lwip就支持不带os的移植。

不是慢速设备,不存在‘等’过程,运算也是要cpu的。
-----------------
1。大部分单片机应用不要os
2. 更主要是得到服务。

网友N:
关于用与不用OS,以前在51BBS上看过一**讲得很不错

当时那位哥们这样说的...

操作系统就如一位老总,而MCU就是BOSS.
要不要专门请一位老总,取决于企业的规模
如果企业小,BOSS一个人都干得过来,为何硬是要请一个老总呢?毕竟请一个人要花一份钱啊,更何况说不定哪一天老总还要带着BOSS的资料和业务跑了呢(无法排除这个危险性)...
如果企业做大了,一个人根本忙不过来,为何不请一个职业老总来帮BOSS管管呢,难道要一个人忙死吗?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又不是BOSS出不了这个钱..更何况人家的管理比你专业得多啊...

各位觉得这个说得有道理吗?

网友O(2008-06-21):
无OS的TCPIP我们用的很好

无OS的TCPIP即解决了微妙级的强实时性,又得到了高性能的TCPIP网络能力。
其实无OS的TCPIP的开发只要好好研究研究非堵噻方式Socket编程即可入门。
我们目前已实现3个网口和一个WebServer功能,另外加2个10微妙左右的强实时任务。

网友P:
谢楼上

正准备裸奔lwi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