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GPIO驱动程序问题,大侠指点!!!

楼主(2007-03-26):
在GPIO驱动程序中,ioctl()函数中有一下几句不理解:
不重要的就忽略掉了,只写相关的。
int num;
volatile u32 *Reg;
..........

Reg = (volatile u32*)(GPIO_ADDR_BASE+GPIO_PORT_ADD *num);

..............

Reg[GIPO_SET_OFFSET] = 1u<<arg;

第三句是不是把num的地址赋给Reg了?要是的话,那么第四句怎么理解?这个好像是数组函数的用法?请大侠指点。谢谢!!!

网友A:
Reg 是个指针,然后赋个地址,然后就对地址指向的空间赋值

楼主:
谢谢指点

那么Reg后面的[GPIO_SET_OFFSET]怎么理解?

网友A:
偏移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