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ADS中怎么写加载文件把字库加到FLASH中的固定位置?

楼主(2007-03-27):
我用的是LPC2214芯片,我想把汉字库加到外部FLASH的固定位置中.我把汉字库的点阵定义成一个8位数组.然后在加载文件中把它放到一个固定地址,出错.
我试过两种方法:
一种是在一个名字为HZ文件这样写的:
    const unsigned char hz{...........};
加载文件中添加的:
    ROM_HZ 0X80100000 FIXED
    {
    HZ.O(+RO)
    }

另一种方法是在STARTUP文件中定义一片代码空间放汉字库.
   AREA HZ
  DCD  .........
END
 加载文件中添加的:
    ROM_HZ 0X80100000 FIXED
    {
    HZ.O(+RO)
    }
第一中方法编译出错,第二种方法编译出现警告,说HZ.O使用区域的是不能使用的.
请大家教我!

网友A:
这样写试试

ROM_HZ 0X80100000 FIXED
    {
    HZ.O(*)
    }

这样就应该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