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采用SD卡的数据记录系统,大家提提建议,急啊!

楼主(2007-03-29):
现在在做一个采用SD卡的数据记录系统,用的是lpc2136+ucos,用了fat文件系统,
存在的问题是这个系统要不停的向sd卡写入数据,5分钟写一次,用于每次写入数据都要改写目录区(FDT部分,最起码文件大小要改动),如果这样写的话,担心存储fdt的扇区会不会被提前写坏。
因为每次写一个扇区的时候都要先擦除这个扇区,既便是有10万次的写入寿命,部分扇区也会在高频率的写入操作下出现问题。

不知道我这样考虑是否正确,请大家指点。多谢!

网友A:
fs的cache难道是个摆设吗

网友B:
不能用FAT

楼主:
cache

用cache来解决的话就不能让文件系统迅速回写,等文件操作结束需要关闭的时候再回写。

基于sd的设计如果不要fat不知道用别的什么合适啊/

网友A:
你不用fat用什么呢?

难道你的sd就是一直插在板子上的吗?不需要拔下来插到电脑上读吗?sd的介质是nandflash吧,那他的擦次数是100万

网友A:
还有你的时间是5m

这很长了,你难道不会在空闲的时候回写cache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