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V51RD2有自动地址识别功能,zlg有这方面的笔记吗

楼主(2007-03-29):
(无正文)

楼主:
在windows中,如何设置第9位为高还是为低?API没有这个功能呀

要么第9位设置为停止位,要么奇偶校验.

楼主:
是不是只有mcu做主机才有此功能,pc机做主机不能设置第9位电

网友A:
就是通过“奇偶校验位”发出去的

楼主:
谢谢,我明天再看一下

网友B:
PC里可以设强制1,或者0校验

楼主:
??

我的方法就是PC发送的时候就检查,通过检查数据的奇偶特性来决定发送数据的第9位,
但这也太麻烦了吧,我要不停的改变串口的特性呀

楼主:
这样行吗

pc发数据的时候用8位数据加2位停止位,发地址的时候用奇偶校验来改变第9为的电平,这样软件开销就小了

网友C:
很抱歉,我们暂时没有此类范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