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助:EasyARM2104的中断例程无法正确下载到flash中运行

楼主(2007-04-03):
我尝试调试定时器部分的两个例程,一个是用查询方式做的,一个是用中断方式来控制灯的闪烁的,查询方式的程序可以正确下载到flash中运行,但中断方式的程序无法正确下载,现象如下:
1,Load进度条一直在运行,尝试着加载*.axf文件。
2,Load成功但出现中断出错(interrupt vectors error)。
连接地址也是按照教程上说的设置的,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因为查询方式的程序都可以正确下载,为什么中断就不行呢?
请各位好心人指点迷津,也希望周大哥帮忙看看。

网友A:
bruceliang

我用的是EasyARM2114板,有一次下载不进去,我就用ISP下载软件把flash擦除拉就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