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助]lpc952抗干扰问题

楼主(2007-04-03):
我用lpc952经过光耦隔离驱动继电器,再由继电器驱动真空接触器。但在真空接触器吸合时,经常会引起单片机复位。应该怎么解决?

网友A:
re

请用示波器测量,

在接触器吸合的瞬间,干扰是从哪里串入MCU的,

1,控制真空吸合器的相关引脚
2,Vcc ?????
3,/RST ???

LPC952的抗干扰性能是非常好的,肯定是线路上的保护不够,导致过强的干扰串到一些重要引脚上.

网友B:
Vcc上有干扰

Vcc是用LM317稳压得到的,在输出端还加了10u和103的电容进行滤波。每个芯片都加了去耦电容。将lpc952的去耦电容换成10u的电解电容,并无效果。我应该加什么样的保护电路?

网友B:
怪事

今天又测了,干扰还在,试验了一上午,都没复位。太奇怪了!

网友B:
应该是程序跑飞了

今天下午又试了几次,发现有几次跳到其他显示界面,应该是程序跑飞了。

网友A:
程序为什么跑飞,软件上的原因,还是硬件上的原因.

如果每次跑飞都跑到同一个地方,那么跟软件有很大关系.

程序跑飞有很多原因,软件,硬件都得考虑,
当然,适当地提高电源的稳定性,可以很好地防止这种情况出现.

推荐使用我们的ESD保护器件,您可以申请点样片试办一下.

楼主:
在同一地方跑飞,但跑到不同地方

改了软件,在接触器动作的10ms内单片机不做其他动作。基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