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P89LPC915FN能够外接晶振吗

楼主(2007-04-03):
P89LPC915FN能够外接晶振吗,我看了一下资料好像不能外接晶振,如需精确定时,怎样处理

网友A:
P89LPC915可以外接外部时钟输入,

但是需要满足一个条件,

1, 先给时钟
2, 再让芯片复位

要满足这种条件,必须在外部加 CAT809类似的复位芯片.

网友B:
可以考虑采用外部有源晶振

找一个准确的外部有源晶振,如32.768kHz,振荡信号从P1.4/INT1输入。在软件上把INT1外部中断当作定时中断,从而取得精确定时的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