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问广大人才

楼主(2007-04-04):
  问一::芯片是P89LPC915, 我用里面的flash存储了一些实时数据, 最后成品遭到破坏只剩下芯片了, 有那些方法能读出里面存储的数据???
    似乎LPC PRO 编程器 不能读flash存储的数据!!!

  问二: 3.3V供电的单片机(LPC915), 片内AD, 但我模拟信号是在6V(参考地)的基础上一个100mv~2V的信号,怎么能保证信号不衰减的情况下,从单片机的AD输入引脚进去,因为引脚只能承受最大承受3.3V电压!
    而我的信号是在6V参考地上的信号! 那位仁兄有方法把参考地拉下去,并让信号不衰减,当然电阻分压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A:
随便说说

只要没有加密,可以烧就可以读...
用简单的电阻分压或隔直...

网友B:
用差分放大器

负端使用6V电压输入,正端接你的信号,还可以放大你认为合适的倍数,采样更精确

网友C:
如果不加密,就....

写个简单的程序,用MOVC读FLASH,然后通过UART发出来.

烧录时,只动1扇区...保留后面FLASH不动..

如果加了密就不行了.

楼主:
试试看!

欢迎各位有好建议!

楼主:
问题一,解决

 从汇编的地址上看,用程序,发串口,谢谢各位回贴! 问题二,进一步研究中!

网友D:
问题二,加运放行不行?

网友E:
re:问题二

采用隔直+跟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