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一个中断 一个定时器可否通过相位控制四路小灯的亮度?!!

楼主(2007-04-11):
各位大虾:
    好!
    小弟想通过相位控制对交流正弦波进行斩波从而得到不同的功率的方法控制 小灯的亮度,且 资源只有 一个中断(监测过零)、一个定时器(也可以两个),需要控制四路小灯的亮度,且调节一路小灯的亮度时其他路不能受影响,可否实现?

    如果能够实现的话,可否告知思路,如果能有参考程序,小弟感激不尽!!!!

     小弟Email:    pilieren@gmail.com

网友A:
当然可以啦

很简单啦
一个定时器, 用比较高频的溢出率, 保证10ms内有几十或上百次(设计的亮度分解度), 中断累计溢出次数.
监测过零中断信号将定时器累计溢出次数清零.
若干个小灯的亮度, 都有一个变量表示亮度, 就称其为亮度变量.
定时中断服务程序累加完溢出量后, 和亮度变量比较, 当亮度变量值大于溢出计数值时,驱动小灯亮(或暗, 比较的大或小对应不同的状态)就可以了
记得, 交流正弦波是非线性的, 要想线性调节小灯亮度, 你得对亮度变量作正弦算法补偿.

楼主:
控制信号必须用100Hz的信号控制吗?

原来用的是50Hz的控制信号,但是交流变压器的交流(?不知道是不是)噪音很大,难以接受。。。。。。
不知道有什么解决办法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