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uCOS-II源代码要不要安装的

楼主(2007-04-17):
uCOS-II源代码要不要安装的?在网上下了一个uCOS-II源代码,但不会用,急

楼主:
RE

按照要求把source文件夹放在softwareucos-II文件夹下,在这个文件夹下,存放得是系统移植的例子,其中有三个文件夹:arm_pc,source,lpc2100是和系统移植相关的。source中存放的是uc/os的源码,lpc2100中存放的是关于arm控
制器的文件。这个文件夹中的代码应当是和具体的控制器直接相关的,应当是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修改的。第三个文件arm_pc中存放的是pc机上的一些应用程序
因为没有产品光盘,所以这些根本就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还请各位指点。同时那位可以提供一些光盘里的代码阿,不胜感激

网友A:
想学就要买开发板...

网友B:
可以在pc上应用自带的4个例子

单学习ucos不用买板

网友C:
我以前用得时候,没有安装.

网友D:
哪里有得下?我也想下啊

哪里有得下?我也想下啊.如果可以传给我好吗?siyecao1358@sina.com谢谢你了,我也想研究一下

网友E:
源码网上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