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急寻LCD驱动的超低功耗8位MCU

楼主(2007-04-19):
急寻LCD驱动的超低功耗8位MCU , 待机(HALT)大约1-2微安,LCD可以驱动大约120点.目前知道OKI的ML610系列可以达到这个要求,但不想用这个,请推荐.
目前要做一个纽扣电池供电的血压,温度之类的东东.

看规格书, LPC900 LPC408的待机电流好像有20uA? 请问怎样实现1-2微安?

网友A:
LPC9401或LPC9408都可以

待机1-2微安的要求是不是太苛刻了?

楼主:
不苛刻呀.

我以前是用四位机,待机还有0.5uA的呢

网友B:
re

LPC9401单片机内核最大仅消耗1uA

其他的电流多消耗在液晶驱动模块上.

NXP曾提出在不使用LCD时,关断Vlcd 引脚以节省功耗.

楼主:
VLCD半闭?

VLCD半闭了那LCD显示还正常吗?

楼主:
请给出具体方法

请给出具体方法,以便确定项目.

楼主:
晕.都没有诚意.

网友B:
re

Vlcd关闭以后,的确不显示了.但是这样会更省电.

楼主:
不显示不行的哦

不显示不行的哦.看来这个不行哦

网友C:
MCU、驱动芯片、LCD都在工作,要求非常省电,难呀!

P89LPC9401=P89LPC931+PCF8576
对这样的系统,单片机P89LPC931、驱动芯片PCF8576、LCD屏,以及其它附属电路,大家都在工作,各自都要消耗一点点电流,整体上想做到一两个微安不容易呀!

楼主:
PCF8576零售价格是多少?

电流?

网友C:
价格问题最好咨询销售人员,以他们的报价为准

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P89LPC9401的价格肯定比P89LPC931、PCF8576加起来要便宜,而且体积更小、性能更稳定。

楼主:
没有办法的事了.

客户太苛刻.老板要求五一放假就要开工. 现在连芯片都不知用那一款.

网友D:
ML610也做不到的把?

120点LCD+MCU+信号采集=1~2uA

ML610也做不到的把?能达到7~8UA就不错了。

难啊,我也正在找类似的MCU,我只要能驱动32点LCD就可以了,需要两路10BIT的AD,平均功耗要求6UA,最大不能多过8UA,RAM>64,ROM>2K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