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教:为什么感觉p89lpc936的运行速度越来越慢???

楼主(2007-04-20):
各位大虾:
    好!
    小弟用p89lpc936写了一个温控的程序,大概有15k(有时可以编译小一点),但是一开始运行挺正常的,运行了大概10分钟左右就感觉反应越来越慢了,按键反应也慢了,数码显示也是反应迟钝(本来显示2秒左右就会刷新的,但是要等到10秒20秒才会刷新),检查了程序好多次,还没有解决,请各位不吝赐教啊!!!
     谢谢了!

     程序里面用到了ad,定时器0、1,中断0、1。
     还有个问题,调用的延时程序有个怪现象,延时一样的参数在主程序里面调用时延时大概在两秒,在其他函数中调用时感觉不到一秒?????!!!

     小弟email:pilieren@gmail.com

网友A:
是不是垃圾或碎片数据太多了?应当定时清理,以加快访问

楼主:
怎样判别是否是垃圾数据(碎片)呢?

我声明的全局变量比较多了一点

网友B:
re

典型的程序问题,

同意肚里有史

应该是单片机很多资源没有及时释放,
而程序中某些地方又有一些等待语句,这些等待语句要么等待某些操作完成,
要么等待某些资源施放,
结果导致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