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913 问题

楼主(2007-04-23):
为什么我的913的p1.5 (rst)脚接到另一芯片(3v电平)的io脚时上电无法运行?编程时已选了内部复位,偶尔会运行一次,运行却正常, 另加个10k电阻也一样
p1.5断开连接能很正常上电就运行,请帮忙,急!

网友A:
必须确保P1.5/RST管脚在上电时为高电平

P1.5/RST管脚在复位时有特殊情况,必须确保P1.5/RST管脚在上电时为高电平。芯片一旦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则P1.5/RST才能作为输入端口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