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为什么没有人回答??关于EasyARM101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07-04-25):
手头有一套EasyARM101的开发板,我在调试程序时,机子无缘无故的会出现蓝屏,然后我重启后还是有这种情况,反复几次都这样

请问周工,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认为很大程度上与您装得系统有问题.

可能是系统以前装过什么软件,
与这一款仿真环境资源冲突.

建议换台机器,或者换个系统试一下.

网友B:
那问是有时会发生,很多机器都出现过

那是因为操作系统的兼容性问题,由于CrossStudio与中文操作系统不兼容所致。如果有全英的操作系统下使用就不会出现那种情况了。

所以使用该软件时,注意经常保存文件。
用于项目开发,建议使用KEIL U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