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2103 RTC 不起振

楼主(2007-04-27):
15块板子中就有一块,

遇到过工作过程中,在某温度范围(如-30C左右), 停振。
到-40时,恢复工作

电容,晶振都换过

如果用手碰一下(20脚)就可以工作,手离开马上停振

希望能给一个解决方法

(并M级电阻的方法也不好使)

网友A:
偶尔坏一两个,正常

网友B:
晶体外壳接地先试试.

网友C:
有没有最近消息,我们也在用LPC2103.

网友B:
re

很多客户都在批量使用LPC2103,目前一直都用得很好

具我多年总结.
晶体不起振,很多情况下与PCB布板有很大原因.
即使标准8051,也有很多工程师在网上反映晶体不起振,到处寻求解决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