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求助串口

楼主(2007-04-27):
void serial_int() interrupt 4 using 2    // 串口中断,使用工作组2
{
        if(TI == 1)    // 发送中断
        {
                TI = 0;    // 清发送标志位
                if(count_s < __MAX_LEN_)    // 数据未发送完毕
                {
                        SBUF = send_buf[count_s];    // 发送数据
                        count_s++;    // 发送计数增1
                }
        }

        if(RI == 1)    // 接受中断
        {
                if(count_r > __MAX_LEN_)    // 接收缓冲区已满,忽略已接收数据
                {
                        RI = 0;
                        return;
                }
                recv_buf[count_r] = SBUF;    // 接受数据
                count_r++;    // 接收计数增1
                RI = 0;    // 清接收标志位
        }
}

网友A:
问题不明不白

???

网友:
我不太懂

为什么你接收程序里用了个return?

网友B(2007-07-12):
www

不明白你说的

网友C:
简单~~~

        if(RI == 1)    // 接受中断
        {
                if(count_r > __MAX_LEN_)    // 接收缓冲区已满,忽略已接收数据
                {
                        temp = SBUF;    //不想接收数据不存入即可
                        RI = 0;
                        return;
                }
                recv_buf[count_r] = SBUF;    // 接受数据
                count_r++;    // 接收计数增1
                RI = 0;    // 清接收标志位